imx6q android5.1 挂载不上system文件

楼主(2016-03-03):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432K (c0bec000 - c0c58000)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EXT4-fs (mmcblk1p5): VFS: Can't find ext4 filesystem
fs_mgr: __mount(source=/dev/block/mmcblk1p5,target=/system,type=ext4)=-1
fs_mgr: Failed to mount an un-encryptable or wiped partition on/dev/block/mmcblk1p5 at /system options: barrier=1 error: Invalid argument
EXT4-fs (mmcblk1p4): Ignoring removed nomblk_io_submit option
EXT4-fs (mmcblk1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omblk_io_submit,noauto_da_alloc,errors=panic
fs_mgr: __mount(source=/dev/block/mmcblk1p4,target=/data,type=ext4)=0
EXT4-fs (mmcblk1p6): Ignoring removed nomblk_io_submit option
EXT4-fs (mmcblk1p6):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omblk_io_submit
fs_mgr: __mount(source=/dev/block/mmcblk1p6,target=/cache,type=ext4)=0
EXT4-fs (mmcblk1p7):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fs_mgr: __mount(source=/dev/block/mmcblk1p7,target=/device,type=ext4)=0
init: fs_mgr_mount_all returned an error
init: fs_mgr_mount_all returned unexpected error 255
Unable to find swap-space signature
fs_mgr: swapon failed for /dev/block/zram0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ogd', disabling 'log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mkd', disabling 'lmkd'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vold', disabling 'vo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urfaceflinger', disabling 'surfaceflinger'
rfkill: BT RF going to : off
random: init urandom read with 61 bits of entropy available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serialno', use ${name} instead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anufacturer', use ${name} instead
init: property 'ro.product.manufacturer'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ro.product.manufacturer'
init: cannot expand '$ro.product.manufacturer' while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Manufacturer'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odel', use ${name} instead
init: property 'ro.product.model'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ro.product.model'
init: cannot expand '$ro.product.model' while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Produc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h', disabling 'console'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mtp_bind_config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random: nonblocking pool is initialized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91:19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网友A:
分区没分好吧,你的分区表如何设置的

网友:
用的imx6Q,linux跑起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区没分好吧,你的分区表如何设置的

用的就是官方提供的sh脚本,烧写的。

网友A:
内核有nand驱动吗?有驱动的话还要能识别你的n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有nand驱动吗?有驱动的话还要能识别你的nand

没有nand驱动。

我找了一下,应该是这个判断没过:
    if (magic_number != VERITY_METADATA_MAGIC_NUMBER) {
        ERROR("Couldn't find verity metadata at offset %"PRIu64"!\n",
              device_length);
        goto out;
    }

网友(2016-12-13):
遇到相同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我将system文件系统改成rw就出这问题,用ro就没问题。

网友:
我的imx6,还在用android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