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电脑?工厂用,运行Windows系统。

楼主(2016-03-03):
想在车间实施设备自动化监控,想要买这种电脑:

运行Windows系统,要有触摸屏的,接口要有485、232、USB等。重点:要有读卡器的集成。

求各位前辈支点一下,或者给个淘宝链接也可以

网友:
关键字 工控电脑/平板

网友A:
百度输入RT-A208 能找到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输入RT-A208 能找到厂家

高手啊  你用过这个工业电脑吗

网友:
你们是什么工厂呢

网友:
这是工控机

网友:
海康门禁主机

网友C:
WINCE呗~软件定制开发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  你用过这个工业电脑吗

不是图片上都写着嘛,看不下去了。

网友:
他的意思是太贵了,想找其他牌子便宜的

网友:
西门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输入RT-A208 能找到厂家

找到的是卖系统的,对方也是买来的,然后贴上自己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CE呗~软件定制开发就是了

不是CE的,我看过,是WINDOWS系统的

楼主:
西门子就别搀和了,买个西门子还不如自己开模好了

网友:
工控机 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CE的,我看过,是WINDOWS系统的

windows系统那个版本啊,我觉得也是wince 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dows系统那个版本啊,我觉得也是wince 6.0

不清楚,但是确定是WIN的,不是CE,我瞄了一眼是WIN的桌面

网友E:
全触摸的不行吗,还要那键盘干啥

网友:
这种老式设计那个薄膜键盘很不耐用,现在都很少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但是确定是WIN的,不是CE,我瞄了一眼是WIN的桌面

看不下去了,你确定知道什么是CE?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下去了,你确定知道什么是CE?

确定,工厂里原有的平板都是CE系统的,和PLC进行对接,进行数据采集。现在想要WINDOWS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触摸的不行吗,还要那键盘干啥

有些输入必须要键盘啊

网友:
大把的,搜工控机。
很多是自带触摸屏的,而且支持很多工业的接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定,工厂里原有的平板都是CE系统的,和PLC进行对接,进行数据采集。现在想要WINDOWS系统的 ...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即 Windows CE)是微软公司嵌入式、移动计算平台的基础,它是一个开放的、可升级的32位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基于掌上型电脑类的电子设备操作系统。(在2008年4月15日举行的嵌入式系统大会上,微软宣布将Windows CE更名为Windows Embedded Compact,与Windows Embedded Enterprise、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和Windows Embedded POSReady组成Windows Embedded系列产品。)

CE 也是Windows
你要得是Windows什么版本的?xp?win7?win10?

告诉你,光买一个机器是无法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即 Windows CE)是微软公司嵌入式、移动计算平台的基础,它是一个开放的、可升 ...

试过WIN8 Embedded industry的系统,希望直接通过集成的接口通讯485,232,MODBUS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些输入必须要键盘啊

键盘能输入触摸屏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键盘能输入触摸屏也能啊

1、工厂里很多工人都需要戴手套操作,触摸屏有时候不适应
2、本来屏幕就不大,还要有位置给触摸输入的地方
3、按键输入错误率低

网友G:
我同学他们公司好像专门做工厂用电脑的,要不要我帮你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系统那个版本啊,我觉得也是wince 6.0

WINCE的  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同学他们公司好像专门做工厂用电脑的,要不要我帮你问一下?

多谢,能否直接联系他本人一下,给个QQ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键盘能输入触摸屏也能啊

上面已经说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能否直接联系他本人一下,给个QQ什么的

见图片。。

网友:
我也感觉wince的可能性大写

网友H:
wince还是没普通版本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nce还是没普通版本通用吧。

你说的及对,就是考虑到程序的通用性,我们才一直想找X86运行WINDOWS的工业电脑

网友:
周立功有运行XP的工业电脑。两千多

网友I:
研华的工控平板电脑应该能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研华的工控平板电脑应该能满足你

研华的太难配置了,WES系统跑不起来

网友J:
我们亲几天买了套迷你主板,正在测试稳定性,关键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亲几天买了套迷你主板,正在测试稳定性,关键便宜。。。。。。

求测试结果。有粉尘、烟雾实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