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天线的高频输入部分,方形原件叫什么?已经解决

楼主(2016-03-03):
居然在淘宝找到了,现在就差参数的确认了,谢谢大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539690086

终于找到文献描述了,但是我要去哪里购买呢?

重新补充图片,在放大镜下拍摄的细节

备注一下,这个不完全是金属外壳,里面像是陶瓷的,侧面也是陶瓷外漏,里面没有磁心,就是两个穿孔。

如图所示,天线链接的第一个原件是方形,金属材质,中间有两个通心空的原件,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件,叫什么名字,什么功能呢?

网友:
里面有没磁芯?怀疑是谐振用LC组件

网友A:
像是2孔陶瓷滤波器

网友:
巴伦?匹配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2孔陶瓷滤波器

我觉的也是

网友:
陶瓷介质滤波器。
应该不是双工器,就两个孔,可能只是滤波用。

编辑原因:补充。

网友:
   巴比伦线圈,阻抗变换的,或者陶瓷滤波选频

网友:
陶瓷滤波器是介质滤波器的一种。

网友:
高频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