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无线测温模块用BLE和nRF24L01哪个更好

楼主(2016-03-03):
如题,一个供应商过来说,工业上用BLE的方案很少,不建议使用。可是我感觉这两个都是2.4GHz的,应该区别不大吧。用过的朋友能够说一说这两者的区别吗?

网友A:
BLE和nrf24l01无法比较,BLE蓝牙有完整协议,nrf24l01类似个数传电台...

网友B:
BLE 空旷距离很差吧。比wifi 差多了

网友C:
BLE室内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和nrf24l01无法比较,BLE蓝牙有完整协议,nrf24l01类似个数传电台...

我也觉得BLE的协议规范通用性强,可是目前现有的产品就是采用nRF24L01,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让老板信服用BLE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E室内还是可以的

这个在机柜里使用的,感觉之前的nRFL24L01能用,BLE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E 空旷距离很差吧。比wifi 差多了

功耗是这个东西最大的制约因素,所以只能是考虑 BLE、Zigbee,加上nRFL24L01

网友D:
高压节点测温用的大部分都是24L01  便宜,省电

网友E:
BLE不了解,24L01垃圾,si4432 比它好些,以前跟导师做过项目,效果还可以,

网友F:
24L01使用灵活方面,成本低,自己定个协议传输点简单数据很方便。
BLE协议栈复杂、开销大、成本高。
你就传个简单的测温数据而已,放着比较熟悉的24L01不用,向老板推荐没用过的BLE不是找削呢么。

网友G:
不建议用BLE。。。。

网友:
之前用过24l01做过一个7路的温控项目

网友:
一样的效果,看你那个熟悉用哪个,没有用过用2401,好用,简单,用蓝牙随便找个手机能看导数据,高大上一点

网友:
在制衣厂用过2401,抗干扰有点差

网友:
不建议BPE,做项目为了稳定性,越简单越有利于维护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节点测温用的大部分都是24L01  便宜,省电

原有的方案是一块 MSP430+nRF24L01,感觉功耗和成本都比 BLE 要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BLE不了解,24L01垃圾,si4432 比它好些,以前跟导师做过项目,效果还可以,

这个看起来不错,开发难度和功耗不知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建议用BLE。。。。

能说说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L01使用灵活方面,成本低,自己定个协议传输点简单数据很方便。
BLE协议栈复杂、开销大、成本高。
你就传 ...

要提高,要新技术,只有引进新的东西了

网友H:
BLE成本已经很低了,一美元以下还嫌贵啊,用手机连接是一个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H:
BLE成本已经很低了,一美元以下还嫌贵啊,用手机连接是一个趋势

我也是这么觉得,通信协议的标准化才是长久的发展之道

网友:
你需要多低的功耗?

网友:
如果功耗要求很严格,比如standby 电流10~100uA  那么BLE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
1刀左右的BLE芯片很多,而且都可编程,外设也丰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起来不错,开发难度和功耗不知道如何?

不难,需要时间, 另外能指明下具体用哪款BLE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难,需要时间, 另外能指明下具体用哪款BLE芯片?

准备用CC2540

网友(2021-06-04):
现在cc1310都出来了

网友:
需要考虑工作温度吧,得满足125度

网友:
sub-1g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