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灭弧用的压敏电阻,尺寸大小该怎么选?

楼主(2016-03-04):
有一个继电器驱动的直流电机 担心烧i继电器触点,需要用压敏电阻灭弧。

电机有12V和24V两种规格,12V的工作电流大约是10A。

我想用贴片 1206封装的33V 压敏电阻。但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请问一下各位,这个压敏电阻要选多大尺寸的?

网友A:
rc也可以灭弧呀  一起上

网友B:
我用的是直插的7D330K的压敏电阻,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这货还是直插的靠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也可以灭弧呀  一起上

是的,应该再加上RC。谢谢提醒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直插的7D330K的压敏电阻,你可以参考一下

顶层没空间装哦,只有底层有空间。我选最大的贴片封装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还是直插的靠谱哦

我先用最大封装的贴片试试看。不行就多并一个。

网友:
Qishi其实你要是不嫌弃反应速度,用二极管是最有效最简单的

网友:
尽量选大点的直插的,贴片不太靠谱。

网友(2016-11-30):
RC 够了吧, 压敏多用来 防雷

网友D:
还是多在电机上面想办法。

以前用PLC的继电器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

一百万次左右基本上就要坏触点,

在接触器上并施耐德接触器专用的灭弧块。

到现在为止,至少已经1000万次,没坏过。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D:
还是多在电机上面想办法。

以前用PLC的继电器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

1000万次~~~做什么产品啊?

网友:
也有疑问,1000万次,继电器的机械耐久性是多少?

网友:
两三秒一个循环的带三相小电机产品,粗略算下来差不多。

有的工件行程很小,只需要3-4mm左右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