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无刷电机的逆变电路和过流保护

楼主(2016-03-04):
图上是6个mos管
1、红圆圈的电容有什么作用?这里是过流保护电压采样的点。经过运放放大AD检测。

2、看到有的驱动板已经在GND_COM那做了过流保护电路,而在红长方框那接了运放,不知有和作用?

网友:
c3是Y电容

网友A:
1、进运放前,加个小电容,应该是旁路高频干扰的吧
2、运放放在电源端,是高端采样,采样电阻上的压降更稳定,相对低端采样(地上di/dt变化更大)。

楼主:
在此处有什么作用?这里的两个高精度低阻值的电阻并联用来采样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进运放前,加个小电容,应该是旁路高频干扰的吧
2、运放放在电源端,是高端采样,采样电阻上的压降更稳 ...

好,我去了解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