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线路板下单能不能弄个下单模板?

楼主(2016-03-04):
每次下单都是同样的参数,就尺寸,文件不同,款式多了有点麻烦,一次下单,生成多个订单这样就方便多了

网友A:
这个功能,担心不清楚工艺等的,误选错板厚工艺等,所有的单都跟着选错了,将出现实物全部使用不了的情况,到时大家就较被动了

网友:
每个编号自己设置一个模板保存,下次直接调用,只需要填尺寸,数量就好了。。。像收据名称,发票,等现在都要自己再选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担心不清楚工艺等的,误选错板厚工艺等,所有的单都跟着选错了,将出现实物全部使用不了的情况, ...

那板厚就不要默认选中嘛.
还有表单最好是左边是文字, 右边是参数, 现在的表单完全是让人抓狂. 一行有 N 个选项. (虽然已经用了好几年你们的下单 ERP, 还是要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担心不清楚工艺等的,误选错板厚工艺等,所有的单都跟着选错了,将出现实物全部使用不了的情况, ...

关于表单的设计, 真心希望你们的 WEB 开发人员可以看看.
表单设计的思考 –

网友B:
不吐不快.
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表单.

可以对比一下, 完全就是一片乱.
2016-03-04 12_18_23-嘉立创ERP系统客户自助服务平台.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担心不清楚工艺等的,误选错板厚工艺等,所有的单都跟着选错了,将出现实物全部使用不了的情况, ...

使用这个功能的,客户自行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担心不清楚工艺等的,误选错板厚工艺等,所有的单都跟着选错了,将出现实物全部使用不了的情况, ...

现在就是点太多了,多个订单容易点错一两个,公司做板规格都是没多少款式的,最好已经审核的单,我要改下数量或者某些参数,你们重新审下就好,又要点好多,又要上传文件,还要改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吐不快.
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表单.

对,点的东西太多了,东一个西一个,容易点漏,点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点的东西太多了,东一个西一个,容易点漏,点错

我都用了他们四五年的 ERP 了, 到现在还是用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点的东西太多了,东一个西一个,容易点漏,点错

不过发现这个表单也有一个好处, 可能 筛选掉一部分没有耐心的人.

网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出问题的时候,都还好。出了问题的纠缠不清。

就当我没有说吧。

网友C:
使用的真不习惯,也用了5年立创的系统了

有时选好后,点击保存,如果点错了就重来,真的是抓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真不习惯,也用了5年立创的系统了

有时选好后,点击保存,如果点错了就重来,真的是抓狂啊 ...

不会重来,只会弹出没有选的选项。填好后在保存就行。

网友:
前几天准备到嘉立创打个样
注册好账户,到填单的时候,就放弃了...
太繁琐,也很乱...
可以参考下 别人家 的下单系统~

网友:
JLC的下单平台有点乱;希望后续改善下就好了

网友:
好建议,也遇到同样困扰,浪费时间

网友D:
一年前就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软件it太忙,后面会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年前就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软件it太忙,后面会优化的

另请高人,现在用户体验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年前就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软件it太忙,后面会优化的

能让你们知道就好,能在这发建议这也是你们的优势之一

网友:
现在的表单设计体验确实有待提高,上次我也提过建议,貌似嘉立创很忙啊,上国际版,上SMT后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吐不快.
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表单.

这位兄弟说的很好

网友E:
强烈要求加上以前的订单再次下单功能,最好只改下数量就可以,每次都需要核对参数,还需要改文件名,生怕搞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强烈要求加上以前的订单再次下单功能,最好只改下数量就可以,每次都需要核对参数,还需要改文件名,生怕搞 ...

有“返单”功能啊。

我想提的建议是,对客户投诉要重视一下。

之前看到过论坛里有人投诉pcb质量,jlc工作人员很气愤的说最讨厌这种客户,有问题不在erp里面投诉。

结果我们有一批板,在erp里反馈后,那边让把板发过去,发过去后就再也没消息了。板子也不还给我了,上面还有芯片呢。

过了很久了没消息之后,我让采购去问,那边才说开始查找,然后我让我们提供什么时候的订单,在erp里面的投诉就是按订单投诉的,一目了然,现在又反过来问我们是哪个订单,真的很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返单”功能啊。

是我太粗心了,我刚才已经找到这个功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