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驱动小电机,功率5瓦,一分钟一转,24小时运行?

楼主(2016-03-04):
请教, 驱动小电机,功率5瓦,一分钟一转,24小时运行。

请问步进电机可以吗? 貌似24小时运行步进电机不太合适,是这样吗?

还是用直流无刷电机,但这个速度控制可以精确吗?

谢谢大家!

网友:
控制转速步进电机最简单,另外可以用交流同步电机加齿轮减速与电网频率稳定度相关

网友:
爪极式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A:
步进电机24小时运行没问题的 工业上很常见的

网友:
带减速机的电机

楼主:
电机很小,就10w 以下,带减速机有些太奢侈了吧

网友B:
步进电机24小时工作为什么不合适?

网友:
只要供电,24小时转,步进电机没问题。

为啥不能24小时运行?
散热还是供电?

网友C:
你这种要求,没有比步进电机更合适的了。也没有比步进电机更便宜的方案了(注意,我说的是总体方案)。步进电机别说24小时。哪怕2年*365*24小时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要求,没有比步进电机更合适的了。也没有比步进电机更便宜的方案了(注意,我说的是总体方案)。步进 ...

一分钟一转 有刷加个简易编码器也挺便宜啊,如果不带大的负载,可以用耗能停车

网友E:
这类应用步进电机是最简单的
担心质量方面,就选择正规厂家,电机参数在选择时考虑余量,驱动部分也要有足够余量

网友:
如果每分钟1转,功率是5W,扭力已经是很大了

网友:
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
如果能接220市电,用同步电机,加减速箱。参考机械翻页钟的电机。

网友:
没问题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看来对步进电机的了解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分钟一转 有刷加个简易编码器也挺便宜啊,如果不带大的负载,可以用耗能停车 ...

兄弟,编码器再怎么也要十几元吧!

网友:
步进电机挺合适的,或者减速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编码器再怎么也要十几元吧!

要求不高的话用光槽就可以做到,很便宜

网友F:
楼主你这就是石英钟步进马达的放大版,不知道这个功率的石英马达电机价格怎样,如果价格可以直接每秒给线圈通个电脉冲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G:
这个要看负载的吧.

网友H:
1分钟1圈,普通电机不装减速器是不可能的。
不讲应用场合是耍流氓。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分钟1圈,普通电机不装减速器是不可能的。
不讲应用场合是耍流氓。

DC无刷加磁矢量控制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DC无刷加磁矢量控制可以吗?

这个一定是低速大扭矩场合,如果一个额定转速达到750转得电机通过各种控制达到了1转,要同样扭矩的话功率差不多要放大500倍了。
你要知道楼主对减速器加上去的成本都觉得高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DC无刷加磁矢量控制可以吗?

是1分钟一转,应该还得均速。
类似几块钱的那种控制小风扇摆风的那种,还得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就是石英钟步进马达的放大版,不知道这个功率的石英马达电机价格怎样,如果价格可以直接每秒给线圈 ...

您好,功能就是类似时钟,其实就是训练用的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分钟1圈,普通电机不装减速器是不可能的。
不讲应用场合是耍流氓。

您好,用途是 训练用的,用来计时

外观就是一个很大的类似表盘,一分钟正好跑一圈
以前用的是这种电机
功率是 5W 的,美国的牌子,价格不菲

所以想更换,换个价格便宜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看负载的吧.

您好,负载不大,就是驱动一个铝制的指针来指刻度,从而显示时间

指针有总长有2米 (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24小时运行没问题的 工业上很常见的

问某宝的卖家,

几个都说步进电机如果24小时运行的话,会影响电机的寿命

网友:
不是很清楚,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应用步进电机是最简单的
担心质量方面,就选择正规厂家,电机参数在选择时考虑余量,驱动部分也要有足 ...

您好,谢谢您的建议

看了些资料
发现直流电机也可以,但速度控制没有步进电机精确,
所以感觉步进电机 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编码器再怎么也要十几元吧!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主要现在考虑的是 精确和长时间运行的稳定性,
所以价格还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一定是低速大扭矩场合,如果一个额定转速达到750转得电机通过各种控制达到了1转,要同样扭矩的话功率 ...

不对啊电机电流到输出扭矩的系数Kv不变,我只要电流不变,输出扭矩就不会变的啊。电机转的慢的时候线圈的反向电动势很小,如果给的电压还是额定电压,流过线圈的电流会很大,输出转矩也比额定转矩大。不知道我是否哪里没有考虑到?还是您说的是异步交流电机的情况? 我这里考虑的是无刷直流电机的情况。

网友J:
唉,告诉你吧,你那个美国货也就是一个爪极式永磁同步电机。国内卖十多块钱。我公司以前也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拳击场的计时牌。指针转一圈刚好是一分钟。客户样机就是一个爪极式同步电机。爪极式同步电机转速只跟电源频率有关,原理其实跟步进电机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J:
唉,告诉你吧,你那个美国货也就是一个爪极式永磁同步电机。国内卖十多块钱。我公司以前也做过一个类似的项 ...

谢谢您的回复,这样看来的话,其实这种方案精度会不是很高吧

为了保证精度,我打算用步进电机做了。

确定了某宝的卖家,告诉我电机可以24小时长时间运行,
这样的话,我也就没什么顾虑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样看来的话,其实这种方案精度会不是很高吧

为了保证精度,我打算用步进电机做了。

这只跟电源频率的精度有关。比如我国电网标准是50HZ +- 0.2HZ。 算下来最大误差是0.4%。 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大误差。
看你怎么用了。用来当时钟会累积误差,确实差了一点。用来转一圈计时。还OK了。关键是简单,可靠,成本低。
用步进电机,你能做到多高的精度呢?控制器本身的时钟精度?温飘?7*24小时不死机?
而且你这个负载可并不小。两米长的铝合金指示杆。不知道是对称还是单边。我估计是单边。
如果单边,假设重心在中间1米处,指示杆重1公斤。那最大负载差不多是10N.m 。必须带减速箱!

网友:
所以说,电工不适合回答此类和运动有关的问题
电工大多没认真接触过电机,对扭矩没有刻骨的印象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24小时工作为什么不合适?

5W的应该线圈很小吧,步进电机又有自保持,发热太高了,没散热措施,24小时应该会带来一些影响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主要现在考虑的是 精确和长时间运行的稳定性,

如果是为了显示时钟何不用发光显示,精度稳定性都有了,
为什么要用机械显示,是有限制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只跟电源频率的精度有关。比如我国电网标准是50HZ +- 0.2HZ。 算下来最大误差是0.4%。 但实际上没有这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非常专业,谢谢!

铝合金指示杆是对称的,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红色,中间的分离部分就固定在圆心处

附件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为了显示时钟何不用发光显示,精度稳定性都有了,
为什么要用机械显示,是有限制要求吗?

主要是在室外,亮度不确定白天是否合适

另一方面,我也想过这个方案,就是大型的LED (长30cm)灯价格都太高

不知道群友是否有LED性价比高的进货商?

楼主:
今天路过加油站,看到了他们的油价指示就是用的LED 灯,
貌似亮度在白天还是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尺寸是多少,目测似乎是8寸的,
不知道有做这一行的吗?

8寸的是否能满足30米远的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K:
5W的应该线圈很小吧,步进电机又有自保持,发热太高了,没散热措施,24小时应该会带来一些影响吧 ...

你不知道自保持时可以工作在半流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K:
5W的应该线圈很小吧,步进电机又有自保持,发热太高了,没散热措施,24小时应该会带来一些影响吧 ...

步进电机肯定没问题,我这里绘图仪走纸驱动就是步进电机,365天95%时间自保持,没事。电机功率不算小,驱动1米宽150米长的卷筒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