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25系列Flash和24系列EEPROM的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6-03-04):
25系列Flash读写软件,速度是不是很快!!

24系列EEPROM读写软件

下载地址: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QTkEm2 密码:k1kc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uuGHnj 密码:sj5i

有需要的可以提供源码

网友A:
读取数据时间   25Q128  写一次 多少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数据时间   25Q128  写一次 多少秒?

接近29秒

楼主:
目前板子和芯片是杜邦线连接的线,所以时钟速度没能调到最高(80M/100M),若是做一个座子,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B:
一般怎么应用这个软件,怎么结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怎么应用这个软件,怎么结合单片机?

需要用到一个板子,USB转SPI的
www.usbxyz.com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2872166282

楼主:
http://www.usbxyz.com/archives/154
这个是详细教程

网友C:
写满W25Q128呢?多少秒
我目前都是用Xmodem加STM32F103来写flash,觉得有些慢。
但是楼主这个板子也太贵了...

网友D:
还想弄个玩玩来,看到价格,,,心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满W25Q128呢?多少秒
我目前都是用Xmodem加STM32F103来写flash,觉得有些慢。
但是楼主这个板子也太贵了. ...

楼上有测试数据,不到29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想弄个玩玩来,看到价格,,,心凉了。

真有需求,价格打个6折没问题,机器贴片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想弄个玩玩来,看到价格,,,心凉了。

有需要,价格可6折优惠

网友E:
这活交给jlink v9,妥妥地搞定。 里面的 J-flash SPI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活交给jlink v9,妥妥地搞定。 里面的 J-flash SPI

我强调的速度问题

网友:
jlink搞定,整500块打六折估计难啊

网友:
硬件部分并不新鲜,USB3300用的很广泛的,用别的办法支持QSPI才是正道。
如果就以这样的东西卖这个价格,能有多少人买账呢?

网友F:
有CAN和I2C接口吗?

网友G:
上位机用什么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CAN和I2C接口吗?

有I2C接口,CAN口还待开发,可以通过升级固件来实现以后新开发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位机用什么编写的

Qt
支持Linux,Mac系统,安卓驱动程序已经完成

楼主:
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
坐等楼主发源码,

网友:
https://www.segger.com/jflash-spi.html

Flash programming speed
Due to the high performance and the efficient protocol of J-Link/Flasher, programming speeds up to the max. flash programming specified by the flash vendor, can be achieved.

Flash device        Programming speed1
ISSI IS25LP128        500 KB/s
ISSI IS25LD040        100 KB/s
ISSI IS25LQ080        340 KB/s
ISSI IS25CD010        100 KB/s
ISSI IS25CQ032        190 KB/s
Macronix MX25L3235E        285 KB/s
Macronix MX66L1G45G        430 KB/s
Macronix MX66L51235F        315 KB/s
Micron N25Q128A        270 KB/s
Micron M25P10        160 KB/s
Micron M25PX16        230 KB/s
Micron M45PE10        230 KB/s
Micron M25PE4        215 KB/s
Spansion S25FL128        410 KB/s
Spansion S25FL116K        265 KB/s
Winbond W25Q128FV        340 KB/s

网友:
这里面只是一个可执行的文件啊

网友:
楼主,打搅下,我是来问下MQTT的问题的,我照搬了你的MQTT移植的例程,发送是正常的,但是在接受函数中出现了错误,帮忙看下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你的服务器做了限制什么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真不错的。

网友H:
这类协议桥接板,我也有做
给楼主个建议,不要把工程师当成目标客户,否则你得饿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类协议桥接板,我也有做
给楼主个建议,不要把工程师当成目标客户,否则你得饿晕了 ...

说得非常对

网友:
应该用USB转串口的的芯片的IO脚,模拟SPI口,直接烧写才对。早期的CP2012就有4个IO,可以直接操作,用VC++就可以控制,加一个板子没有意义了。

网友:
这个对电工来说肯定贵,对需要的客户来说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