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 UVC摄像头获取不到数据问题

楼主(2016-03-04):
如题,最近在A20 android4.4 环境下调试UVC摄像头,/dev/video设备已经正常生成,控制命令正常,摄像头端已经开始正常work,但是A20 这边通过V4L2 接口获取不到USB ISO过来的buffer数据,比较困惑。

已经配置了内核选项如下:
CONFIG_V4L_USB_DRIVERS=y
CONFIG_USB_VIDEO_CLASS=m
CONFIG_USB_VIDEO_CLASS_INPUT_EVDEV=y

CONFIG_VIDEOBUF2_CORE=m
CONFIG_VIDEOBUF2_MEMOPS=m
CONFIG_VIDEOBUF2_VMALLOC=m

CONFIG_VIDEO_DEV=y
CONFIG_VIDEO_V4L2_COMMON=y
CONFIG_VIDEO_MEDIA=y

请问大家有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不是还漏了配置内核选项?

网友A:
估计没人搞,要搞也是在linux下搞搞。弄弄OPENCV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人搞,要搞也是在linux下搞搞。弄弄OPENCV什么的

android的也是基于linux的,看来用UVC的人少。。。

网友:
怎么可能。linux下面摄像头都是用UVC驱动的。我只有lnux下面通过V4L2驱动摄像头,没有在安卓下面做过。
A20的内核都配置好了的,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了。肯定是你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