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2无刷电机参数 测量

楼主(2016-03-05):
测量参考http://cache.nxp.com/files/micro ... app_note/AN4680.pdf

首先这个电机应该属于BLDC的,就是说BEMF应该是矩形波才是。可是,由于种(tou)种(gong)原(jian)因(liao), 电机的BEMF根本就是如假包换的正弦波么。

这个测量是相电压,就是和虚拟中性点的电压。
经过数据拟合

可以看到,没相之间相差120度。三相幅值相同,转速相同。 这根本就是表贴PMSM。最适合的驱动方法就是正弦波驱动。

算出来反电动势系数是

这样估计下来,这个电机的KV值应该在860 左右,而不是标称的980。。。难道朗宇把定子线圈绕多了?!

之后测量直轴和交轴电感。这个实际并不不困难, 困难的是怎么不用开关搞出来陡峭的上升沿和平直的电压。
总之,可以获得如下的曲线,然后就是做拟合

拟合的式子是Y=A(1-exp(-x/t)).
这样A就是电压/内阻,t就是L/R, 就是那个什么时间常数 (囧)。一般而言,这个时间常数只需要比额定转速的周期低一点就可以了,不过在模型用的无刷上面,这个值一般的都很大。

计算出来的直轴和交轴电感分别是

不出所料,两轴电感相同。因为这个电机是表贴外传子无刷电机,没有凸极性。

然后就是计算短路电流

看起来的确像网上有人说的,模型电机设计的挺有意思。由于要低内阻损耗,因此内阻很低 (八十四好欧每相)。flux挺大的~1e-3 weber。 在电感很低的情况下,短路电流很大。 然后那个电机的频率也很高。

根据网上人的说法,这样的电机挺不容易控制的。究竟为啥lz也不是很清楚,还请扫地僧们回帖指教哈:)

网友:
记得见过这个电机有860kv的版本,难道是厂家标错了?

网友:
我表示完全不懂,顶一个

网友A:
老兄最近开始搞FOC电调了?重拾旧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最近开始搞FOC电调了?重拾旧业?

只是看看理论,数学上搞清楚了,写程序就是实现而已

网友:
无刷电机参数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看看理论,数学上搞清楚了,写程序就是实现而已

我不敢苟同!

网友:
楼主的基础工作做得很扎实。马达驱动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参数。

楼主:
lz还以为大名鼎鼎的hmbb 能有更建设性的回帖呢…

网友B:
我也用这个电机,我感觉蛮好的,没那么深入去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这个电机,我感觉蛮好的,没那么深入去研究。

呵呵,只是关注点不同,

我也是用这个电机首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