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不通的质量问题,第二次

楼主(2016-03-05):
前面第一次做了50块的小批量,没选全部测试。有一块出现五六个过孔不通,一个孔一个孔植细丝最后最后算是解决了,花了我一两个小时,给他们的人员在QQ上反映了一下,他们说要到网站上专门投诉的地方去投诉,懒得麻烦没弄。这次又是50套,现在已经发现一块板大面积过孔不通,并且这次想植丝都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孔的另一面完全是铜皮盖着的,就没孔,一烫直接铜皮都断了,基本报废,费一块板到没啥,关键我一块板上面两百块的元器件费用全白扔了。难道不全测你就不能给我做个100%好的么。

网友:
一个板元件费都200多了,还省测试费?

网友:
所有关于品质的问题,麻烦您在系统上 售后服务 下面帮选择一下具体的订单,并帮留下联系电话后保存好,会有专门的售后工程查后再联系您,谢谢!

网友:
最近做了三十块,也没有注意是否写全测试选项了。

回来板子都挨个测量一下,是否有问题,然后再焊接?

网友:
没做测试,98%的合格率,你还想怎样?如果你花了测试费没100%,那才叫质量问题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选抽测,目前问题很少,很容易处理的那种

网友:
钻孔没有钻透,如果抽测,说心里话,很难保证到100%啊,目前跟客承诺98%,事实上超过98%!当然抽测100%的品质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网友:
只能说你这么贵的器件,为什么不选择全测。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在JLC做那么多,就没试过有这问题,之前别的厂弄惨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我很同情你。对品质要求的板,都要拿到正规大厂做的。对品质无要求的板,非常简单的板,才会到这边做的。
你板子元件200元,这种板,你找错地方。

网友:
做过好几批了每次100到200片,300左右的器件,过孔内径12MIL外径30MIL,可能人品比较好,还没有碰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
全测呀, 对于有贵的元件, 一定要选择全测, 抽测没办法保证 100% 的.

网友:
这个在JLC同样遇到过    后来要求layout 是 人为的增大了 过孔再制板   就再也没有遇到过 不通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过孔多大?

楼主:
楼主的过孔0.5mm

网友(2017-10-23):
刚刚也中招了,做了下批量2000pcs,有5个过孔不通的,其中一个是JTAG的,随便飞了一条线烧录后,把线拆了。
其余的几个报废了。

网友A:
1,全测
2,过孔加大,他说能做到 0.3mm,我搞到0.4mm; 从来不挑战供应商的加工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全测
2,过孔加大,他说能做到 0.3mm,我搞到0.4mm; 从来不挑战供应商的加工能力! ...

是的,下次加大过孔!

网友B:
我的情况是:相同的板子之前做了好多次了,从一开始的样板到后来的小批量, 小批量5-6次了,每次2000-3000pcs不等,也不是全测,从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这次是第一次。

JLC的品质是不稳定啊!!!

刚才JLC给回复了,建议下次全测。不过这个我本来就知道。

网友:
我每次简单的板抽测,元件多的板全测,之前有个200pcs小批量里面,有3大片12小片,全部没过孔,后来全部移板解决。花了两天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是:相同的板子之前做了好多次了,从一开始的样板到后来的小批量, 小批量5-6次了,每次2000-3000p ...

过份的苛求嘉立创都是不合道理的,嘉立创免费抽测从95%的直通率,早几年就提高到了98%,嘉立创提供全测,保证直通率100%,而事实上抽测直通率运高于98%,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有一些做负片的厂家,原来还提供抽测,据我所知现在以经停掉了抽测,不敢抽测,必须收费全测!

当然我们也理解,你希望不全测能做到100% 但是事情都是很公平的,要不就要付出高昴的成测试成本,要不就要选择可能有2%的不良率,而事实上嘉立创的不良率越低于2%,如果对于又不愿意付出高昴的成本,又不愿意担一点点可能的不良率,出现片片板子有问题反过来说我们的品质不稳定,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我也是坚决不认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份的苛求嘉立创都是不合道理的,嘉立创免费抽测从95%的直通率,早几年就提高到了98%,嘉立创提供全测,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问下大家,嘉立创PCB下单页面,不是写的:飞针全部测试(免费),你们的这些抽测指的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份的苛求嘉立创都是不合道理的,嘉立创免费抽测从95%的直通率,早几年就提高到了98%,嘉立创提供全测, ...

嘉立创PCB下单页面,不是写的:飞针全部测试(免费),你们的这些抽测指的是在哪里?

网友:
我找到了,谢谢大家,原来嘉立创在样板和小批量的时候,默认选择的方式:抽测。我之前经常是打样,而打样是全部飞针测试(免费),我这几次做PCB板,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些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