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直流小电压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3-05):
各位大侠好:
        我是两节7#电池3V供电,L9110s电机驱动,选多大电压的电机合适呢?
        3V?  2V?  2.5V?

        有经验的朋友请提个醒,谢谢

网友:
3V的电机啊,一般3V电机在2v的时候也能够工作的,一般额定电压3V的电机,50%供电电压空载也能够转动

网友:
尽量选低压的,速度可以自己调节  也要看需求 转速、扭矩、电流等等

楼主:
最后选个1.5V的,电流不是一般的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