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直流电源选型是否需要考虑电流?

楼主(2016-03-05):
项目是一个单片机和外部电路构成的系统。
电源220V交流转直流
用到一个激光扫描器,参数上写着,工作电压是5V,但最大工作瞬时电流却要求65毫安,是非常的小啊。
然后市面上的电源一般5V都是2A或者2A以上啦,我第一次接触,想了解下可以直接使用这款电源出来的直流电?

感谢您的阅读,如果您有宝贵意见希望您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没必要纠结在这种问题上吧,
随便买几种5V电源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总之适配器的供电能力比需要的大很多,就肯定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2A是电源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实际电流取决与你的负载

网友:
只要直流电源出来的电流大于设备的最大工作电流就可以。

网友:
LZ所说的市面上的电源5V/2A,表达的是这种电源最大输出电流是2A,实际电流是看你带负载所需的电流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这方面的知识是从哪里掌握的呢?我没学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这方面的知识是从哪里掌握的呢?我没学过啊

一下子把问题推给老师了,老师表示很郁闷;正常初中毕业应该就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下子把问题推给老师了,老师表示很郁闷;正常初中毕业应该就学过

抱歉抱歉,我真的是忘记在哪里学过了,您可以把相关知识的方向描述清晰一些吗?我可以补回来,感觉知识缺了个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抱歉,我真的是忘记在哪里学过了,您可以把相关知识的方向描述清晰一些吗?我可以补回来,感觉知识缺 ...

初中物理就有(我读初中的时候),大学中电路分析(如果学过)更加详细的阐述了

网友:
楼主居然在电工论坛问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问题!

网友(2019-06-28):
根据负载决定,标的是最大能提供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