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智能锁按键在一定电压供电的情况下不能唤醒CPU

楼主(2016-03-05):
画了一块智能锁板子,板子供电电压高于6V就不能唤醒Cpu    6V 以下工作就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  求围观指导

网友A:
芯片供电电压超了?
或者电压不在高低电平有效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供电电压超了?
或者电压不在高低电平有效范围内?

唉问题比较严重找不出来  打铺盖卷走人咯

网友A:
芯片测量高(达到0.7VDD或其它值)低(小于0.3VDD值)电平.
会不会是这个电压在这2个电压中间导致芯片认为还是原来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测量高(达到0.7VDD或其它值)低(小于0.3VDD值)电平.
会不会是这个电压在这2个电压中间导致芯片认为还是 ...

两种情况触摸信号都是正常的  就是电压高的时候Cpu不能唤醒

网友:
能否帖下电路图啊,采用的是什么方案啊

网友(2017-06-14):
楼主用的哪款CPU呢?

网友:
纹波大了?

网友:
休眠了,cpu都不工作了,自然触摸部分也就没有用了,你怎么能用触摸唤醒呢

网友:
LZ过来呻吟两声就走了。。。没有原理图,没有电源部分的分析,谁知道是什么鬼,这表达能力也只能卷铺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