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载人平衡车使用锂电池组突然保护板断电的问题

楼主(2016-03-06):
载人平衡车通常都使用36V铅酸蓄电池的,这种没保护板,在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平衡车骑行会比较晃悠(感觉没力了),然后主板检测到电压过低时候会蜂鸣器报警提示充电。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我准备采用更加轻便的锂电池,但问了淘宝卖家都说每组3.7V电池都有保护板,保护在2.8V,电流过大,电压过低都会保护,这样对载人平衡车非常不利,因为将近200斤重的车和人,猛刹车和加速大概都50A甚至上百A了,这样很容易导致锂电池保护板断电导致摔人,做过载人平衡车的同学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之前准备对单节锂电池AD采样的,但是拆开电池不保修,我不知道市面上的平衡车是怎么做的,大家给点建议吧,最近在做毕业设计了。

网友A:
这种一般是直流无刷电机,减速每相直接短路就ok,加速限个差不多就ok了,怎么可能无限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直流无刷电机,减速每相直接短路就ok,加速限个差不多就ok了,怎么可能无限大。 ...

楼主有刷的,看照片

网友:
上动力锂电池组

网友:
减速每相直接短路就ok,----------------想摔死人的节奏。。。。。。

网友:
你看锂电池保护板的参数,他有个动作时间,

网友B:
再加一个轮子即可,即使断电也能保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个轮子即可,即使断电也能保持平衡。

哈哈

网友B:
当然,再加一个轮子的话,装逼效果会大大逊色。
要想两全,可以平时行驶时第三个轮子处于收起状态,当出现紧急情况时,第三个轮子迅速弹出落地,根据车身姿态,自动选择向前弹出还是向后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再加一个轮子的话,装逼效果会大大逊色。
要想两全,可以平时行驶时第三个轮子处于收起状态,当出现 ...

哈哈哈,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再加一个轮子的话,装逼效果会大大逊色。
要想两全,可以平时行驶时第三个轮子处于收起状态,当出现 ...

机械结构复杂了

网友(2016-05-25):
商用平衡车一般用动力型锂电,最常见的是三星220P,18650电芯,2.2AH,5C放电,(国内有高仿的假的很多,也有好多是拆机的),根据电机需求制定电池组,电机功率大的往往采用两并三并或更多并联的电池组,保证大电流放电。电池保护板保护电流放到极限,延时做大,这样主控电流闭环必须要加,在急加速,电机堵转,或跳台阶时,电流做到很好的闭环压制。不然电池很容易起火爆炸。你的问题我在以前开发过程中也遇到过,多数由于采用国产电芯,一至性不好,某一节电芯内阻偏大,大流放电时,总电压没有降到你软件的保护值,这节不良电芯提前降压到2.8V保护电压,造成整组保护,电池保护后可拆包单独测量每节电芯的电压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