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触摸按键如何实现滑动、双键双击等功能?

楼主(2016-03-06):
        用带AD的单片机的两个AD口做成A、B两个电容式触摸按键,要实现的功能:1、识别A、B两个按键的单键单击、双击、长按;2、识别A、B两个按键同时双键单击、双击、长按;3、能识别A到B、B到A的滑动。其中:双击间隔为500ms,长按时间>1000ms,滑动时间为:1000ms内。
        我的思路:每10ms读一次两个按键,当任一个或两个按键按下时:等待500ms,若有相同的按键再次按下则为双击,若无便是单击,若再次按下的是另一个按键则判为滑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单击后只等待500ms,但在两个键间滑动又想用1000ms,这应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有哪位前辈做过类似的方案?或有解决方案?

网友:
要做鼠标吗?

网友A:
双击和滑动时间这么长,按一次键要等很久

网友B:
用AD  我建议你还是用专门的触摸芯片,或者带触摸功能的MCU吧。当然大牛不算啊。

楼主:
不是,就是两个电容式触摸按键进行不同的组合,来完成不同的功能。如:除单独按键功能外,触摸A键滑动到B键为向上滑动(变量值增加),B到A则相反。以便减少面板上的按键而更加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和滑动时间这么长,按一次键要等很久

时间长是因为1、老年人手脚较慢;2、滑动时两个按键之间有些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  我建议你还是用专门的触摸芯片,或者带触摸功能的MCU吧。当然大牛不算啊。 ...

我STC的AD试过,还行吧,现在的问题是:单击时又不想等太长时间,但滑动时想用长一些时间,因为可以根据滑动的速度来改变变量的大小,所以这两个时间(冲突)不好解决。

网友:
这样做焊盘。

外壳印刷引导用户往两边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