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板!小甲1969电源滤波电路!

楼主(2016-03-06):
6颗10000uF的烧包大电容加330mH电感,构造成典型的π式滤波,外加一对wima小电容滤去高频:
原理图:

PCB:

工程文件下载:

预计打10片,余板可以送人,小零件我免费装上,6颗大电容就送不起啦,要的留地址电话!

网友A:
建议输入端加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输入端加热敏电阻

PTC热敏电阻么,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上电的瞬间受的了不

楼主:
上电时候我听到音响会砰一下,环牛会轻微的抖一下,别的也没啥,用手能摸到低音喇叭向前鼓了一下,估计有1厘米,然后又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时候我听到音响会砰一下,环牛会轻微的抖一下,别的也没啥,用手能摸到低音喇叭向前鼓了一下,估计有1 ...

建议开关电源玩这个

网友B:
10000电容,价格多少

网友C:
音响电源要求瞬态响应要好,内阻要低。电源回路中串一个电感,这做法真是不敢苟同。估计听大动态的时候要软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响电源要求瞬态响应要好,内阻要低。电源回路中串一个电感,这做法真是不敢苟同。估计听大动态的时候要软 ...

难不成你也是音响发烧友? 说的是,的确是内阻要低!当时加电感主要是为了解决交流嗡嗡声,因为后面还有4个大电容么,所以没太在意这一级电感的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不成你也是音响发烧友? 说的是,的确是内阻要低!当时加电感主要是为了解决交流嗡嗡声,因为后面还有4 ...

交流嗡嗡声可以把工频变压器用软垫垫起来,然后从布线去解决。

网友D:
如果不是笔误,那就是你脑壳坏掉了
就算2A的额定电流,330mH的电感得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电时候我听到音响会砰一下,环牛会轻微的抖一下,别的也没啥,用手能摸到低音喇叭向前鼓了一下,估计有1 ...

有种东西叫开关机保护,装上吧,好的喇叭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嗡嗡声可以把工频变压器用软垫垫起来,然后从布线去解决。

这个嗡嗡声是50Hz带进来的,在电源上,倒不是那种机械上的嗡嗡声呃!所以一定要电源上纹波小才能消除掉!

网友E:
正如鸠摩智大湿所说。请楼主上330mH电感的实物照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如鸠摩智大湿所说。请楼主上330mH电感的实物照片

估计很大,会不会和分频器上的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笔误,那就是你脑壳坏掉了
就算2A的额定电流,330mH的电感得多大 ...

看来是我脑壳坏掉了,果然只有330uH!上面写的330mH是吓唬你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东西叫开关机保护,装上吧,好的喇叭挺贵的

有道理,是要用两个继电器? 需要单片机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如鸠摩智大湿所说。请楼主上330mH电感的实物照片

晚上我焊接好了就爆照,可能要到比较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很大,会不会和分频器上的相当

我错了,其实是330uH,我粗算了一下阻抗是 2 * 3.14 * F * L = 6.28 * 330 * 10-6 * 50Hz,对50Hz交流电差不多0.1欧姆,跟分频器的电感没法比,那个估计要和喇叭阻抗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0电容,价格多少

昨天晚上HIGL了一夜,竟然忘了爆照!ELNA的差不多15块,63V,淘宝淘的:

另外一块板子是2颗Rubycon + 4颗Nover,50V:

再也没有直流声,只剩下底噪那种细微的丝丝声,音质干净纯粹,舍不得关机啊!

网友:
做过,非常讨厌喇叭发出来的孜孜的声音,最好贴着喇叭都听不到

网友G:
冲到50v然后短路,感觉超爽,比手里点个二踢脚还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冲到50v然后短路,感觉超爽,比手里点个二踢脚还爽。

这样对电容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对电容不好吧。

我在调试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短路到电路板的一个焊点上,砰的一个大火花,然后焊盘上的锡就全没了,铜皮也烧黑了。很刺激的!

网友I:
建议你加上个1F拉的超低内阻电容,如果短路的话,会把你的改锥烧飞,更刺激。

网友J:
羡慕啊!!!!!!!!!!!!玩的好HIGH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如《猜火车》男主所言比XXOO还爽
咱啥时候才有此闲情逸致

楼主:
引用 网友J:
羡慕啊!!!!!!!!!!!!玩的好HIGH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如《猜火车》男主所言比XXOO还爽
咱 ...

的确是很HIGH!XXOO除非是偷情,可能有这效果;或者第一次。

继续爆照;手工绕的20mH电感:

环牛铁芯,漆包线0.8mm,差不多50匝。粗略估算一下,330mh也就800匝左右;这样看来其实330mH也不是啥了不得;哎!被楼上的一帮家伙唬住了。
原来的原理图并没什么错误,这里用大电感的好处是滤波效果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加上个1F拉的超低内阻电容,如果短路的话,会把你的改锥烧飞,更刺激。 ...

DIY这台1969小甲功放已经无数次放电火花了,烧坏了一对2n3055。手上只有2n6339;后来从20多个2n6339里面挑了对刚好配对的。
话说,DIY真的就是烧钱,要是只想听个声,配对个啥啊?直接随便拿两个管子。

想必大家玩1969是冲着甲类功放完美的音质去的,那么淘宝上面100块钱以下的小甲基本上不能直接用;管子配对,电容选材,电源和地线网络,敏感信号的屏蔽,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改造。
要是没有顽强的信念,很难发挥出1969的最佳状态,会失望。只有越玩越销魂,越玩越刺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