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SVPWM 相电压问题

楼主(2016-03-06):
各位大哥好,小弟最近做SVPWM这个模块,但是看到好多文章说 矢量的模数都是 2/3dc,这里真不知道怎么来理解,哪位好心人指点一下小弟,非常谢谢!!!

网友A:
-------------------------VDC
  R
--------
|  |
R  R   = 1/2 R
|   |
---------------------------- GND

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C
  R

谢谢大哥指点,好像这个旋转的电压值就是Udc,但是向量的值是2/3dc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