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个直流电机的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6-03-06):
标签上电机的参数为24v,额定电流1A。我测试一下,空载时大概在100-200ma,堵转时在1.6-2.0左右。
如果直接用取样电阻串在h桥的输出回路中,应该会有电机的干扰吧?如果有现成的检测IC可否有推荐?

多谢。

网友A(2016-05-10):
ACS755SCB-150-PFF可以看看这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S755SCB-150-PFF可以看看这款芯片

你确定这个系列的霍尔芯片可以?

我之前测试过ACS712,漂移非常严重,这个芯片,是应用于电流测量精度不高、需要做隔离测量的场合,你搜索下论坛,就知道有多少吐槽这个芯片,干扰、漂移的问题的。

还不如直接检流电阻+电流放大器,这样可以解决漂移的问题,至于干扰,只能加滤波器解决了。

网友:
从H桥的地线上串检流电阻取样吧

网友:
串电阻采样最简单实用。

网友:
想简单直接串0.5欧就可以直接采了,或者选带反馈的高低边驱动,或者毫欧电阻+358

网友:
小电阻+运放

网友:
串电阻测电流方案肯定可行, 后端加低通滤波。 非常成熟的做法。

网友(2017-05-07):
能发个成熟电路看看吗?

网友:
简单的:
在电机的接地端子里串联一个小电阻做检测元件
然后读取它上边的电压值进行换算

网友:
看来还是串电阻方案用得多,加一个TI的仪表放大,精度好,元件数量也少。

网友:
串电阻以后用运放同相比例

网友:
几十安的电流检测,还是用Max472,电路简单,不影响电机

网友B:
串一个10毫欧电阻,ina194

网友(2018-12-14):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10毫欧电阻,ina194

这个芯片好贵啊,要15RMB

网友(2019-08-07):
需要Mst霍尔样品测试,可以加我哦

网友(2020-06-20):
INA226 检测电流+ADUM1250(IIC隔离)

网友:
康镍铜丝采样放大,换向器会导致电流跌落为0变成脉冲速度越快频率越快,需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