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拔掉瞬间硬盘会咔嚓一下,像是电机刹车的声响

楼主(2016-03-06):
正常使用的移动硬盘一直这样,真的担心突然坏掉,试问这样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有咔嚓声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磁头收缩归位。

网友B:
赞成2楼的说法,磁头回位。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不过移动硬盘使用时小心,避免磕碰。最好不要长期存放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头收缩归位。

运转的硬盘没有读写时候磁头在什么位置呢
电脑sata接口使用硬盘怎么没有这样声响呢

网友C:
自古二楼出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成2楼的说法,磁头回位。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不过移动硬盘使用时小心,避免磕碰。最好不要长期存放重要数 ...

我长期挂usb硬盘使用,固态硬盘容量不太富裕!稳定性感觉不错!速度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古二楼出真相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理论呢

网友:
重要数据不要放移动硬盘,那就是个不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玩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理论呢

硬盘磁头是悬浮在盘片上的

如果掉电,失去转速,磁头会和盘片有亲密接触,你的数据就会挂了

所以掉电后会迅速恢复到固定位置

网友D:
2楼正解,断电时如果磁头还在伸出状态就需要快速归位,防止划伤盘片。
然后近年的Windows(大概是XP以后)在关机前会给硬盘发一个停机指令,硬盘预先把磁头归位,所以台式机关机时一般没有明显的磁头归位声音。
但是移动硬盘都是中途拔出的(安全删除设备时Windows并不会发停机指令),于是就会掉电紧急归位发出比较大的响声了。
当然这个和硬盘机械结构和固件设计也有关系,有些硬盘几秒钟没动作就会自动把磁头归位,也有些硬盘不会,所以忽然断电会有比较明显的归位声音,这个属于正常设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最后,现在的硬盘磁头是停在最外侧的坡道锁定机构上,而不是老教科书所说的停在最内圈盘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转的硬盘没有读写时候磁头在什么位置呢
电脑sata接口使用硬盘怎么没有这样声响呢 ...

移动硬盘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不小心就读不了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楼正解,断电时如果磁头还在伸出状态就需要快速归位,防止划伤盘片。
然后近年的Windows(大概是XP以后) ...

现在的硬盘早就不支持归位命令了。磁头设计就符合空气动力学,只要不给电,直接就被甩到尾端了。所以一断电,它是靠盘片惯性停泊的。
PARKING命令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用的,不是XP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正解,断电时如果磁头还在伸出状态就需要快速归位,防止划伤盘片。
然后近年的Windows(大概是XP以后) ...

我长期外挂使用,希望不要出大问题。SSD系统盘只有128GB,外挂512GB机械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赞成2楼的说法,磁头回位。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不过移动硬盘使用时小心,避免磕碰。最好不要长期存放重要数 ...

什么存储方式 比较安全稳定   适合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硬盘早就不支持归位命令了。磁头设计就符合空气动力学,只要不给电,直接就被甩到尾端了。所以一断 ...

听了这么多也安心了。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存储方式 比较安全稳定   适合便携

移动存储我还没出现过因为硬件坏而丢失数据。

网友:
我上次750G的移动硬盘就突然挂掉了,里面有好多之前的数据。遗憾。

网友:
我电脑上的硬盘也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硬盘早就不支持归位命令了。磁头设计就符合空气动力学,只要不给电,直接就被甩到尾端了。所以一断 ...

你那是多少年前的知识了,现在的硬盘都支持APM待机指令,操作系统可以控制主轴电机的起停,懂?

网友:
长点知识,呵呵

网友:
把一部分照片上传到百度云了,其他的在移动硬盘.....

网友:
我的如果先弹出盘符就不会有异响。2.5寸

网友G:
换个硬盘盒安全移除后就会停转的哦。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149

网友:
以前买过联想的带指纹移动硬盘,用了没几次就挂了,数据丢失了一部分,但不是重要部分,所以损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多少年前的知识了,现在的硬盘都支持APM待机指令,操作系统可以控制主轴电机的起停,懂? ...

我的硬盘盒支持长时间不用关闭电机(就是感觉不到转动)再次去打开使用也会咔嚓一下!声响没有拔出的瞬间大!
有没有类似的硬盘盒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硬盘盒安全移除后就会停转的哦。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149

你用过吗?

网友:
帖子上面的是usb 2.0口已经没有价值了,论坛里有人发了个求助帖可以问下他最后选了什么盒子

求推荐可以自动断电的移动硬盘盒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842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多少年前的知识了,现在的硬盘都支持APM待机指令,操作系统可以控制主轴电机的起停,懂? ...

这个的确,我有多个硬盘,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有些盘不读的时候,是休眠的状态,需要读到它的时候,操作系统才让那个盘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