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第二阶段可能更加强大,值得期待!

楼主(2016-03-06):
大家更多的讨论一下缺点:
第二阶段采用的方案:
1)放弃第一阶段的点锡功能,采用传统钢网印刷
2)放弃单板贴片的方案,采用需要贴片的板子邮票孔拼接,焊接完后,人工分开

优点:
1)效率提高现在的5倍以上
2)焊接精度会更好
3)焊点质量会更好
4)解决锡珠问题
5)支持不支持焊接的器件部分给上锡服务
6)因为点锡精度问题,只能解决0402的器件,更小的ic不能支持,采用激光钢网则将会支持更小的封装,包括有可能提供bga的个性化服务
7)第二阶段将会支持有极性的常用二极管,三极管,及部分热门ic的贴片服务

缺点:
1)你必须接受外形允许嘉立创采用邮票孔以其它的客户进行拼版,因为分开后,外形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如果你不接受,嘉立创只能放弃
2)每个板可能会加mark点,做为定位光标点来用
3)有可能受订单影响,可能暂时性只开放10,15,20片及板厚1.6,1.2,1.0,锡板,绿油这些参数的及条件的影响,
4)嘉立创可能会浪费板材的利用率

总结:做为行业的开创者,无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索前进, !

网友A:
仍然只贴单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仍然只贴单面么?

还只支持单面

网友B:
为啥要用邮票孔?JLC那么多分板机,不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用邮票孔?JLC那么多分板机,不舍得用?

焊上器件后不能用数控机锣边

网友:
>可否先锣边,但仍有一定的厚度是连接的。
>焊完,再用力扳开。

It is the same limeng is talking about, there is only a few place having the connection, after the SMT components assembled, simply cut those connection.

网友:
好想法,这样大大提高了效率,我的第二单已经被排队了

1. 既然选择了快速SMT,那怎么拼都可以接受,毕竟只是样板,功能第一。如果能用雕刻机或其它方式割开更好。
2. 批量生产的样板都应该有mark点,不过既然是大拼板了,mark板完全可以整个大板共用,如果这样不方便贴片机程序,倒也可以接受这个条件,太小的板子实在不能加的,就加工艺边。

包括有可能提供bga的个性化服务
支持不支持焊接的器件部分给上锡服务

结合这两条,建议支持以独立加价的方式贴一些手工焊接高难度的芯片,如QFN,TQFP等。可以收比较高的人工费,由客户自己提供物料(如果是商城没有的物料),以手贴的方式,且不保证焊接质量。
这样不会拖慢贴片机编程的速度,对于QFN及TQFP这样的手工焊接中等难度芯片来说,手贴的成功率还是极高的,而用户手工焊接,先不说是难度和熟练程序,至少会非常耗费时间。

对于引脚非常多的IC,或底下有焊盘的器件,手工焊接是非常折磨人的,人工涂抹锡浆是很痛苦的事。
而对于已经刷好锡浆的PCB,不过是轻轻一放就解决的问题(当然,这只是相比而言)。

对于之前的点锡工艺,这个需求是没法满足了。但现在改为开钢网的传统工艺,这个需求从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就看大家是否也有这个需求,以及实际操作是否可行了。

网友:
其实我们小订单的.也想在JLC贴.就只有几块.但是焊接就好麻烦

网友:
拼板V割不行吗?

网友:
支持关注中,希望可以用到

网友:
仍然只是阻容吗

网友:
一张钢网只能做一次板子?成本是不是比原来增加了
支持先V-cut工艺后再贴片,最后再人工分离

邮票孔这条估计很多人无法接收,样板不单是要测试性能,也需要用来测试安装在壳子尺寸是否适合

网友:
点锡和采用传统钢网印刷        工艺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终于开始往全流程整合的方向迈进了.   我一直坚信这个方向完全正确!

喷印锡膏替代钢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技术成熟.  目前的喷印锡膏是作为阶梯钢网的一种补偿.  混装度比较高的板子,先印刷再用喷印补锡.  和3D装配.

网友:
这个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数量觉得少量和批量2种,要是各种数量,要做死人的,你的钢网开了也是一次性的,光上下钢网对位就有问题

网友C:
蛋碎一地。赶紧去规模大点SMT工厂挖两个内行点的人过来,一条SMT线一般加工也就2个人。

网友:
邮票孔……,估计很多用户不太接受啊。钢网相信接受的用户多,毕竟价格下来了另外和当年的拼版那样是好事,问题是拼版贴装钢网就成了一次性的钢网了

网友D:
可以先V-CUR啊,贴好后就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蛋碎一地。赶紧去规模大点SMT工厂挖两个内行点的人过来,一条SMT线一般加工也就2个人。 ...

袁老板是大打算把PCB板打样那套做到底了。

网友E:
为什么要邮票孔拼接??? 不同客户端pcb,,先V-cut 后贴片,最后再掰开发货,,, 不行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邮票孔拼接??? 不同客户端pcb,,先V-cut 后贴片,最后再掰开发货,,, 不行么??? ...

不同大小的pcb,你告诉我怎么v-cut ? v-cut 只适合于相同大小板子的分割,大小不同,无能为力

网友:
建议增加一些SOT23和SOP8封装器件,常用外围小IC里这俩应该是最常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部贴,可能死的更惨。

全流程整合,不是全贴.   是指立创所有部门整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V-CUR啊,贴好后就掰开。

V切是用圆锯刀的,必须一刀走到板子两边

拼版大小各异,不带罗边的邮票是最佳方案

嘉立创为了降低成本,必须拼一张很大的板子,用大号的钢网来提高量产率,这种大板子上本身刚性就有大问题,再开上横七竖八的槽,恐怕质量就没办法控制了

网友:
我覺得要做鋼網,價格會高。  不如直接加價,不用浪費鋼網。

网友:
分开成2条生产线~~

网友:
我瞎说一句啊,现在世界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解决SMT拼板问题的设备。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V-CUT 是不可能的,因为 V-CUT 机器只能切直线, 就是 横直线和竖直线,而用户的板的形状是千奇百怪的,所以不能用VCUT

有间距拼版是唯一出路,用户必须无条件服从嘉立创的有间距拼版条件,这样效率才能提高

有间距拼版有个好处: 不是所有板边都必须加邮票孔,大部分板边可以用  1.2mm或2mm的 锣刀直接锣边,对客户的板的形状,大小,模具匹配等影响比较小

而关键连接部位由嘉立创加邮票孔, 怎样加,加哪里,有嘉立创决定,以效率为最高原则

客户下单默认同意嘉立创的工艺和原则,不然SMT谁给你做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同大小的pcb,你告诉我怎么v-cut ? v-cut 只适合于相同大小板子的分割,大小不同,无能为力  ...

  你这不是废话嘛,,jlc样板pcb贴片的前提是尺寸10x10cm,,呵呵   jlc坚持只做10x10

网友:
建議:
1) 限制 SMT 單量是5個。
反正做二十個,試了1~2個樣板後,有問題就改圖,要重做,那剩下的15片成為廢品。 無問題就做多2~3個,交客戶的樣板,交測試的做預測。  稍後排20~100個量產,我也不會自己焊那100個IC, 得花點時間將文件轉到加工廠可以用的。所以SMT樣板5個已經足夠用。
2) 價格
如果線路板上有30個容阻,我自己焊一天搞5個樣板。  現在JLC 的工錢是150 =》 150×20(工作天) = 3000.  我們是工程師。。。。。
你加價到300,仍然有優勢。 外邊可能有比較平的加工廠,但是要轉加工文件,要預備材料,做起來要花時間也不少。
3) 點錫機
這方面應該自己設計改裝。1206/0805/0603 的焊盤大,用點膠機方案應該也可以做到,錫漿要求也低一點。 0402 的才放回大SMT機上點錫。0402貼片計價時,要比0603的高。 難道高啊!

网友:
其实应该把商城里面有的元件都支持,光贴阻容限制很大

网友:
建国国外产品内部的电路板,大部分都有邮票孔的痕迹

网友:
提个想法,板全部铣开,不V切,也不用邮票孔。每个客户的板都是独立的小板。然后做一个可重复利用的底板,把每个小板用胶粘在底板上,统一贴片。胶采用不耐高温的类型,最好遇热气化,这样过回流焊时自动脱离底板。

网友:
贴阻容要上那种高速转塔式贴片机,那种一排上百个飞达,6-12个贴头,贴片速度飞快,要是用多功能机贴阻容太慢了

网友H:
到现在才知道,嘉立创是一小块一小块板子焊接的,打样拼版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呀?不就是将小散拼接成整张大板吗,SMT也应该走这个路线。

至于锣边,自己做PCB上SMT设备不也是要拼版然后开槽吗?最后手工掰开

网友I:
楼主能说说如何下单吗

网友:
V-CUT是最常见的办法

网友:
关注关注,又有新的进步啊~~

网友:
关注,等着新的SMT流程出来,焊接一批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说说如何下单吗

原来的模试已暂停,新方式需重置生产流程与相应的软硬件;还需实验与探索相对的最佳方式后,才能再次启动接单程序,敬请期待!

网友:
希望jlc 多招懂smt 流程的员工,再创新。

网友:
钢网方式也不是一个好方式,调钢网也要不少时间;但JLC有人才,就是印刷那边调过来,应该很快就调好;

网友:
接受50块小批量做最合适不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上器件后不能用数控机锣边

是有元件会干涉么?不太了解PCB的分板机,是怎么工作的。但是SMT工厂是可以用数控机来完成贴好片的板子分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到现在才知道,嘉立创是一小块一小块板子焊接的,打样拼版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呀?不就是将小散拼接成整张大板 ...

PCB打样跟SMT是完全相反的,PCB是要多个板拼成一个大板,一起生产10 15 20块板,如果报废一板也就是每个客户报废一PCS,这样最合理,

网友:
不能客户拼版,然后自己回家分么? 这样还减少邮票孔工作量.

网友:
喷锡有非常快的机子呀,比喷墨打印机都快

网友:
"包括有可能提供bga的个性化服务"
好激动 如果实行的话就可以大胆使用BGA了

网友:
那喷锡的设备岂不是浪费了?

网友:
做个大钢网,多个客户的板子拼在一起,SMT完成后再分版。这样可以省钢网

网友:
强烈支持,做多层板上BGA就方便了

网友:
Vcut和长邮票孔的拼板方式,贴片完成再分板,小心板边的器件,离板边太近会损坏焊点或器件内电极的。

网友J:
加价吧,全部贴

网友:
限制 SMT 單量是5個

网友:
V-cut还行 邮票孔呵呵了

网友:
Vcut应该不行,除非所有人的板子都是一样大的,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价吧,全部贴

人家不想接,何必强人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