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MC9S08入门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楼主(2016-03-07):
要用到 MC9S08系列单片机,该怎么学习?需要什么工具?软件?论坛有很多资料,不知道哪些是MC9S08的。
另外珠海有没有飞思卡尔的办事处或代理商?

网友:
MC9S08是8位的,坛子里,就是网上资料都很少  都是s128 k60之类的多

网友A:
估计又要有人说,留者STM8不用,要用MC9S08的芯片了

网友B:
MC9S08系列单片非常简单的, 非常好学的, 拿来直接用就是了。 不是有P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9S08系列单片非常简单的, 非常好学的, 拿来直接用就是了。 不是有PE吗? ...

是吗?用什么软件和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又要有人说,留者STM8不用,要用MC9S08的芯片了

汽车上用的,STM8用着做普通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用什么软件和仿真器?

软件用经典版的codewarrior for hc08 v6.3  ,这个版本有破解版的
调试器用bd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用经典版的codewarrior for hc08 v6.3  ,这个版本有破解版的
调试器用bdm。

你好!6.3版本可以支持win7 64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6.3版本可以支持win7 64位吗?

不好意思,没试过。公司电脑还是xp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6.3版本可以支持win7 64位吗?

不支持的(我之前在win7,32位安装不上),只能支持XP。

如果是开发MC9S08,大部份型号都支持的(目前除了MC9S08P不支持,以后估计也不会再有新的型号了)

仿真下载工具用BDM

我用过MC9S08AC32,MC9S08FL16,MC9S08DZ60,MC9S08QG。

Freescale CodeWarritor V6.3+HCS08 Open Source BDM

网友:
还是学kinetis吧,需要要车用KEA系列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