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数据类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07):
请看下面一小段程序,
uint x;
uchar temp;
.
.
.
if(temp==0)x--;
if(x<0)x=0;
.
.
.
运行会出错,我分析由于X默认值是0,当变量temp为0时,x减1就是负的了,超过了uint的范围
当我将第一行改成这样
int x;
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不知道我这样的分析对不对?

楼主:
当正常时,最小显示的值是0;而不正常时,比0再小的话,会显示“35”这样一个奇怪的值

网友:
楼主需要补营养:微机基础

比如二进制、补码、加减法……

网友:
理解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这样的分析对不对?

if(x < 0) x = 0;
这一句永远不会成立;因此x是无符号整型,其存储的范围是 0 ~ [(2^32) -1],不可能是负数。  请注意 ,无符号整数为0时,再自减操作,将发生反转,操作如同 x = ~0;

网友:
uint没有负值,范围0~65535。值为0时,-1后为65535。
要小于0的话就要用int类型

网友:
注意signed和unsigned的数据类型的范围。

网友:
楼主回炉,重学。

网友A:
不可能会出现负数的,比如说x=0,x--,就是全ff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会出现负数的,比如说x=0,x--,就是全ff了

另外,你那个uint x, 初始化也不一定是0哦,随机的哦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那个uint x, 初始化也不一定是0哦,随机的哦

这个我就搞不懂了。因为初始化后的确显示的是0;当减1后,显示“35”(异常);当加1后,显示的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