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古大师,想用STM32F334设计一个电池充放电数字电源

楼主(2016-03-07):
之前对电池做充放电都是使用的线性电源,虽然结构简单,但是成本和体积一直居高不下,现在想用334做个数字电源,使用开关管和大功率电阻看看能不能成。
没有做过开关电源,所以不太了解这个。之前看的ADI的一个电池测试解决方案中使用的是一个非隔离的双向DCDC,基于AD8450/1。他的方案中电池放电是对DC输入放电,这样需要DC输入能够吸收功率,不好做。
我想看看能不能实现放电时对电阻放电,同时还能保证电池侧的电流连续。
电路的参数是200K开关,输入20V,输出1-18V,0.1-100A,电池侧纹波10mV,10mA。充电效率只要高于线性电源就好,放电肯定一样的。
下面是我画的一个基本原理,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是否合适。其中增加了Q1和C2用来实现Boost下电池对电阻的放电。
如果原理能用的话,能不能讨点资料,用来计算电感电容,选择磁芯和MOS等等。因为我的应用特殊一点,找了一些资料大部分说的很模糊,只是讲个大概,没办法算具体的参数。
万分感谢!附上ADI的方案。

[

attachimg]312021

楼主:
是不是参数太不现实,没办法实现?还是方向不对啊。

网友A:
100A的电流,蛮大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A的电流,蛮大的,不好搞

大容量电池测试的,电流太小了没设么意义,尤其是放电,几百安时的电池1C放电,100A都不算大。我计算了一下,buck充电200K的频率下理论上要用0.3uh左右的电感,真是没法弄。

网友B:
请问 STM32F334 现在什么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STM32F334 现在什么价格了?

看ICKEY上高分辨率PWM的那个型号大概是15多了,各厂家有少量备货,价格感觉还是可以吧,飞思卡尔的KV4系列性能好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就是没货,估计是新型号还没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