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TCP/UDP千兆以太网高速传输方案, 开源UDP版工程

楼主(2016-03-07):
介绍一下我的FPGA TCP传输方案。
我的方案虽然是支持1000M以太网的,但是由于只是实现了部分TCP协议(包括Listen功能, 重传功能,窗口管理等), 没有实现慢启动,拥塞避免算法,所以速度只能达到300多兆, 不过对于一般的需求应该是足够了,比如工业摄像头图像传输,AD采集上传等。
为达到近1000M, 目前正在改进。
UDP版的速度能接近线速,但是有几率丢包。
TCP/UDP协议是全部用SystemVerilog写的,不带cpu,包括独立的MAC模块。TCP版已经在altera和xilinx的开发板上经过几天的满载传输拷机测试。 支持外部phy的配置,支持GMII和RGMII模式。
另外支持arp,icmp协议。
下面是接口,可以看出是fifo接口:

        input clk50,
        input rst_n,

///////////////////////
//interface to user module
    input [7:0] wr_data,
    input wr_clk,
    input wr_en,
    output wr_full,

    output [7:0] rd_data,
    input rd_clk,
    input rd_en,
    output rd_empty,

        input [31:0] local_ipaddr,            //FPGA ip address
        input [31:0] remote_ipaddr,     //PC ip address
        input [15:0] local_port,         //FPGA port number

//interface to ethernet phy
        output mdc,
        inout  mdio,
        output phy_rst_n,
        output is_link_up,

`ifdef RGMII_IF
        input [3:0] rx_data,
        output logic [3:0] tx_data,
`else
        input [7:0] rx_data,
        output logic [7:0] tx_data,
`endif

        input rx_clk,
        input rx_data_valid,
        input gtx_clk,
        output logic tx_en

使用介绍:
attach://312030.pdf

另公开UDP源代码,有需要的留下联系方式,比如QQ号

网友A:
我们公司的能到满带宽,不管是千兆还是万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能到满带宽,不管是千兆还是万兆

厉害, 个人不能和公司比

网友B:
前几天不是有个兄弟搞到千兆线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不是有个兄弟搞到千兆线速了吗

是的, 千兆udp协议, 不是tcp协议

网友C:
路过,UDP怎么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UDP怎么给?

留下QQ就行

网友:
顶楼主,UDP源码求一份,企鹅 2 0 8 2 9 6 7 5

网友:
挺好的,支持楼主开源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
企鹅979009228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
137663370 企鹅

网友D:
既然是开源,为何不传到论坛上,留QQ作甚。

网友:
厉害,学习一下
qq 8059766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开源,为何不传到论坛上,留QQ作甚。

这样我知道哪些人下载过, 也方便以后交流,也可以把帖子顶起来。

楼主:
我还是放论坛上吧

网友:
赞一个LZ,我下载了

网友:
看了文档,接口非常简单,LZ有升级的话再放点上来啊

另:除了你文档里的网卡芯片型号,别的芯片也能支持吗?

网友:
“赞一个LZ,我下载了”  +1

网友:
在这里留QQhui被删ID的

网友:
UDP相对简单,我以前写的也接近达到线速。

网友:
收藏了,回公司下载

网友:
mac模块也自己写的?为什么不用ip核

网友:
能升级支持2.5g吗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16-08-31):
SystemVerilog实现协议栈,这也太牛了吧!

网友(2016-10-13):
udp源码发我一份:QQ:215629392

网友:
  楼主是要做:工业交换机么?,,对比,MOXA、英翰通、研华之类的 商业成品 如何?

网友:
记号千兆UDP

网友:
千兆网的 UDP需要: QQ, 364810709

网友:
有没有外面的硬件东西,及其文档啊,楼主太厉害了,感谢啊!
QQ:35672882

网友(2017-03-10):
有没有原理图,或者用的什么芯片?QQ438075170谢谢

网友:
标记  千兆UDP

网友(2017-05-01):
一年后了,LZ是否有继续更新,请问下UDP有几率丢包是个什么情况,如果是网线直连也会吗?

网友(2018-06-20):
xilinx的芯片能用么

网友:
膜拜高手

网友:
请问哪个开发板合适,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
请问,可以买到你说的这样的开发板子马?

网友:
千兆网的 UDP需要: QQ, 铡看到楼主已经上传了,就不留qq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7-25):
正在做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2019-08-27):
楼主的代码——真好,还有注释——真香!!

网友(2019-12-14):
最近在看FPGA以太网实现,还基本理清ARP,iICMP,UDP-IP等几个必须不复杂且必须的协议。正好遇到,下载参考下。谢谢!

网友:
正在搞这个,谢谢

网友:
能发一分吗?ZYA5460@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能到满带宽,不管是千兆还是万兆

万兆对cpu的占用很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兆对cpu的占用很大了吧?

全部FPGA做,CPU肯定不行。

网友(2020-08-07):
我下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