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C062是瑞萨的单片机吗?

楼主(2016-03-07):
请问各位前辈,0C062是瑞萨的单片机吗?是那个系列的? 有没有开发板,或者是类似这个型号的开发板?请搞过瑞萨的前辈给些知道,我刚开始接触瑞萨的单片机,什么都不懂,我只有STC单片机基础

网友:
瑞萨R8C系列 2K/L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你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是的,r8c的中国版本

网友:
0c062记着是r5f212k4

网友:
如果是瑞萨的就直接用IAR开发即可,好像也可以通过串口烧程序的,不爽的话用E8A烧写仿真,很贵的。

楼主:
这个芯片是什么时候推出的?有没有停产的可能,有没有类似最新版本代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什么时候推出的?有没有停产的可能,有没有类似最新版本代替呀? ...

09年推出的,瑞萨的片子不会这么快停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