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把一个数组里面的内容组合成一个浮点数?

楼主(2016-03-07):
譬如A[0]=0x31;A[1]=0x32;A[2]=0x33;A[3]=0x34;A[4]=0x2E;A[5]=0x35; 咋把他合并成1234.5这个浮点数啊?谢谢了

网友:
#include <stdlib.h>

u8 A[10];
A[0]=0x31;A[1]=0x32;A[2]=0x33;A[3]=0x34;A[4]=0x2E;A[5]=0x35;
A[6]=0;
float f;
f=atof((char *)A);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double d;
char*str="1234.5";
d=atof(str);
printf("string=%sdouble=%lf\n",str,d);
return 0;
}

网友:
先把A[0]=0x31;A[1]=0x32;A[2]=0x33;A[3]=0x34;A[4]=0x2E;A[5]=0x35;合成整数12345,
uint16 AAA;
AAA=12345;
强制转换为浮点
float BBB;
BBB=(float)AAA;
12345/10=1234.5;

网友:
公用体或者指针强制转换

网友:
sscanf(A, "%f", &result);

网友:
这类帖子,可以看出人的思维。本人:f=atof((char *)A);    sscanf 函数占空间打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指针 强制转换

楼主:
确实好用,赞,结贴,谢谢

网友(2017-08-25):
记下,放到程序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