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bnutu上安装与配置samba服务(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2016-03-07):
windows 与windows 通过 网上邻居来互相访问

\\IP -----share

samba

windows  与  linux通过 samba服务来互相访问

SMB:Server Message Block

由于微软没有公开SMB协议,linux通过抓包重新实现smb并取名为samba服务

安装:$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

安装完成后会自动启动:smbd
                               nmbd
配置:(即配置要共享哪 个目录,以及这个目录的访问权限)
            $cd /etc/samba
            $sudo cp smb.conf smb.conf.bak
            $sudo vim smb.conf
            按shift+g跳到文件结尾并添加:

            其中
            [linux_share] :为节点名,也是在windows中访问的窗口
            comment :为注释后面跟有字符串
            path:为共享文件夹的路径
            writable: 为写权限
            browseable:为浏览权限

samba的用户权限:(samba为了安全,与linux共享用户,但不共享用户登录口令)

用$sudo smbpasswd -a linux
添加用户:linux为用户名,该用用户必须在linux上已存在,不然没有登录权限
-a: 为adduser
输入密码时不能与linux下同名用户的密码相同,如果相同,则访问权限与linux下的同名用户相同(123)

重启服务:

            $sudo /etc/init.d/smbd restart
            $sudo /etc/init.d/nmbd restart

在windows上访问ubuntu:
在运行中输入要访问的ip,如下图:

确定后出现下图界面:

点击linux_share,会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在计算机中映射网络驱动器:

此处的名称为节点的名

通过linux_share的盘符可以实现共享

楼主:
使用samba的好处是在linux的文件系统中存储,不会因文件系统的改变而导致某些文件无法存储,如链接文件、管道文件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非常实用滴。

网友A(2016-04-08):
搜索下很多,感觉楼主没必要浪费网站资源

网友:
不错,以前搞samba没有配置起来,一直用的vmware自带的共享

网友:
以前按照楼主相似的教程搞了很久都搞不定,都找不出问题,linux一堆坑啊~

网友:
共享直接打开网络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
推荐 sshfs,基本不想要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下很多,感觉楼主没必要浪费网站资源

网络也是一种资源,方便自己,更方便别人哦

网友(2017-04-23):
多谢如此详细的samba教程,以前一直没成功过,这一篇醍醐灌顶

网友B(2017-08-16):
samba安装提示安装包无效  ,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mba安装提示安装包无效  ,怎么解决?

更新源,然后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