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交流调压的电路图,51单片机输出PWM

楼主(2016-03-07):
这个是项目中的调压电路,目的是从P25端输入PWM信号,达到交流调压控制电机的目的。P601是220V电压输入,P602是输出端控制电机,哪位大神能帮忙详细分析下这个图的原理啊?我就知道个大概,具体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元件参数是随意标注的吧。

网友:
你这标题有点危险!

网友:
从采用可控硅来看,应该是过零检测调压调速电路,不应该是PWM方式。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下面整流桥是过零检测,上边是全桥控制可控硅通断,然后就是从io口过来脉冲经过与过零比较控制可控硅通断,大致就是这样

楼主:
上边标准的参数都是实际的,而且也好用,试验过了,就是不知道参数怎么来的。

楼主:
不知道谁能详细分析解答下这个电路呢?有急用啊、、、

网友A:
这个电路很好,不错!
上半部份到光耦T601,负责控制可控硅的导通.
运放IC601B是跟随器,保证MCU输出的驱动能力.
运放IC601A是比较器.PWM在运放IC601B已经形成一个电压,通跟随器后电压不变.通比较器后会产生比较结果.而这个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又结合了交流电的过零信号.比较器输出其实是一个交流信号过零点的偏离波形.这个波形与PWM有关,又与过零点有关.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用单片机与可控硅调速的方案.

网友:
MARK   下次来看

网友A:
这个电路的每个元件都不可或缺,太经简了.

楼主:
现在这个电路有这么个问题:当pwm没输出时,只接220和交流电机时,电机会轻微转动!是不是偏置电流大了呢?整流桥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很好,不错!
上半部份到光耦T601,负责控制可控硅的导通.
运放IC601B是跟随器,保证MCU输出的驱动能力 ...

麻烦能不能详细说下参数怎么来的呢?现在电路不接pwm信号的时候会有轻微转动。如果r603增大到一定电阻时就没有轻微转动了,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调速到一定转速上,pwm在增加,转速却不增加了!就是说调速上限变小了。唉,不明白详细原理,改动一个带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能不能详细说下参数怎么来的呢?现在电路不接pwm信号的时候会有轻微转动。如果r603增大到一定电阻时 ...

用示波器量运放IC601A的输出波形,没示波器的话或断开输出,若电机还有微动,说明上半部份元件有问题,存在漏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能不能详细说下参数怎么来的呢?现在电路不接pwm信号的时候会有轻微转动。如果r603增大到一定电阻时 ...

微动可能是由于过R607与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已经可以驱动可控硅的导通了.
想办法把这个电流再减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电路有这么个问题:当pwm没输出时,只接220和交流电机时,电机会轻微转动!是不是偏置电流大了呢? ...

没输出指的是 P25接地没输出?
你接地试下。

网友:
运放供电电压是多少? R617和R616的阻值是 1M ?

用示波器看一下601A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每个元件都不可或缺,太经简了.

说下原理呗,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能不能详细说下参数怎么来的呢?现在电路不接pwm信号的时候会有轻微转动。如果r603增大到一定电阻时 ...

把标题改下,小心封ID

网友:
PWM经过RC产生基准电平,上半部分电路,其实就是台灯那种移相比较器,电位器换成了比较复杂的光耦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对,貌似就是把电位器换成整流桥+恒流源了。下面是过零检测,在过零点光耦不导通,IC601输出低电平,T601关闭,恒流源相当于电阻很大啊。
谁知道D601,D602,R605是干啥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以前光看了很少发帖子,所以标题 什么的没太注意。不知道现在修改的如何?不知道那个C601和R601,R602这一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以前光看了很少发帖子,所以标题 什么的没太注意。不知道现在修改的如何?不知道那个C601 ...

C601和R601是RC火花保护,可控硅关断时防止反向电压冲掉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01和R601是RC火花保护,可控硅关断时防止反向电压冲掉可控硅.

奥,那两个整流二极管呢?

楼主:
另外,恒流那个是不是r603和r604起的作用呢?反正增大r604到1m欧,电机就没有微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01和R601是RC火花保护,可控硅关断时防止反向电压冲掉可控硅.

还有,改变r607阻值对电机微动不起作用,改变r604倒是起作用,但是却影响了调速上限,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