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起动过程(以S3C6410和S5PV210做对比)

楼主(2016-03-08):
一、s3c6410的起动过程:

上电后,6410会先起动iROM中的程序,该程序主要做两件事:
1、初始化时钟和看门狗等一些外围器件
2、把flash或SD卡中前4K的内容(术语:BL1)加载到片内ram中去运行由于4K不是很大,这部分主要完成对主存的初始化,
     然后把bootloader的大部(术语:BL2)加载到主存中并把程序的入口跳转到BL2运行,BL2会把flash或SD卡中的OS的
     镜像(linux、Android)加载到主存中,在跳转到OS的入口处继续运行,完成boot过程

ubbot被分为两个部分:

4K+200K ===> uboot.bin

uboot.bin会被烧到flash或SD卡中,当上电时iROM会把4K内容加载到SRAM当中该段程序会判断一下当前程序是在静态RAM
还是在动态RAM中,如果在静态RAM中,接下来会配置DDR主存,然后会把整个bootloader加载到主存当中,跳到ubbot入
口执行,判断是在静态RAM还是在动态RAM中,如果在静态RAM中,如果是在动态RAM中,跳到4K以后的地方运行bootloader
的大部分内容,初始化相关环境,把os加载到主存,跳转到OS的入口,起动内核

二、S5PV210的起动过程:

如上图所示:芯片厂原本打算上电后,iROM把BL1加载到SRAM的BL1处,并把BL2加载到SRAM的BL2处,对ADRAM初始化,
并把OS加载到SDRAM中,但实际编译的Uboot大于96KB因此Uboot的制作者采取如下措施:

uboot分为两部分:

                +

上电后会把iROM会把16K的ubootspl.bin内容加载到SRAM,绕开BL2把210K的uboot.bin加载到主存中,uboot加载并起动内核

网友:
没人回复

网友A:
太棒了兄弟,u-boot 运作不只这些
是否还有继续写的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兄弟,u-boot 运作不只这些
是否还有继续写的计画?

Uboot还有很多内容,起动过程分两个阶段,内容较多,需要深入了解,会不定期的写,什么时候更新,说不准~

网友:
uboot说白了就是一块垫脚石stepping stone,但是没有又不行。希望楼主把整个uboot流程吃透,然后出一个完全指南方便大家。

网友:
希望楼主继续出续集

网友:
能否详细描写下对NAND,SDRAM 初始化过程? 我们有一块板,用K9F4G08U0B NAND没问题,改称K9F4G08U0D, K9F4G08U0E就出错。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CPU用的是S5PV210

网友B:
我有一套s5pv10开发板,还在吃灰中。

网友:
这两个片子的启动过程不简单,希望楼主能连载继续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套s5pv10开发板,还在吃灰中。

呵呵,现在流行开发板4418

楼主(2016-12-22):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套s5pv10开发板,还在吃灰中。

现在还有么?

网友B:
还在。应当算9.9成新,只玩过1-2次。
如果你有合适的东西可议置换。
如果不是置换,要320元才卖,带7寸触摸屏,牌子是胶友善之比mini210S。

算了,280元可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应当算9.9成新,只玩过1-2次。
如果你有合适的东西可议置换。
如果不是置换,要320元才卖,带7寸触 ...

如何交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