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判断两个数的大小有什么很好的节省FLASH空间的算法吗?

楼主(2016-03-08):
       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用的C8051F330单片机,FLASH只有8K大小,程序是别人写的,现在想把代码减小一点,
检查后发现里面有多个判断两个数据的大小的函数,然后输出0或输出1,经过编译检查,每个大概占用13BYTE
的空间,有没有更好的算法来判断两个数的大小然后输出0或1呢。下面是函数的代码

//数据大小判断的函数原型
byte highrange( int max, int value)
{
          if(max<=value)
          {
                return 1;
          }
          return 0;
}

byte uhighrange(unsigned int max,unsigned int value)
{
          if(max<=value)
          {
                  return 1;
          }
          return 0;
}

//数据大小判断的函数的调用

if(uhighrange(csaw->rphw,t))
{
        twarn.bitWA.rxpwrh=1;
}

谢谢了

这个问题折磨很久了。。。。     PS:单片机不可更换

网友A:
#define highrange(max,value) (max<=value)?1:0
C语言有这种语法,就是不知道省不省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highrange(max,value) (max

太搞笑了,整数比较竟然要写成函数
这到底是节约空间还是浪费空间啊??
不过对8位机,没准调用函数传参的开销真的小于8位机做16位整数比较的开销。。。
反正要是8位比较,写成define一定比包装成函数要节约

网友:
显然  2 楼的  问号表达式 简单

网友:
我相信Keil的汇编比人肉的更好

网友B:
试下二楼的方式,函数如果没有编译成内联函数,调用开销大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下二楼的方式,函数如果没有编译成内联函数,调用开销大很多。

人家不关心是快是慢,只关心rom大小,
结果只要调用的包装代码小于函数体自身,就是合算的。

网友:
这个要看了,假如调用比较大小的函数的地方很多,写成内联方式应该要占用更多的空间吧!不知道编译器会不会优化。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我看函数基本是最简单了,你看看函数调用花了几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关心是快是慢,只关心rom大小,
结果只要调用的包装代码小于函数体自身,就是合算的。 ...

恩 对的 慢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占用ROM比较小就可以了

网友D:
是否和调用的次数有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和调用的次数有关呢

有呢,调用次数很多,10次以上

网友E:
调用次数多的话当然函数是更省空间,当然函数内部也可以用 ? : 表达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调用次数多的话当然函数是更省空间,当然函数内部也可以用 ? : 表达式。

不一定。
这种很短的函数,没准传参数加上取返回值所需的代码量比直接执行函数体还长呢??
把这个函数写成宏,或者当成正常函数,各试一遍,看看哪种代码更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
这种很短的函数,没准传参数加上取返回值所需的代码量比直接执行函数体还长呢??
把这个函数写 ...

我试了一下,单独写了一个小的测试程序使用宏定义占用的空间比函数小,但是在我们完整的程序中使用宏定义占用的空间比函数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单独写了一个小的测试程序使用宏定义占用的空间比函数小,但是在我们完整的程序中使用宏定义 ...

那这就是答案了啊
实际应该是宏定义的代码比调用函数的开销代码稍微多一点点,但调用函数还有个函数体自身的大小,这个是会按调用次数分摊的。
结果如果你只调用一两次,宏定义更省空间,如果调用很多次,写成函数更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就是答案了啊
实际应该是宏定义的代码比调用函数的开销代码稍微多一点点,但调用函数还有个 ...

恩 这个是结论了哦 但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
这种很短的函数,没准传参数加上取返回值所需的代码量比直接执行函数体还长呢??
把这个函数写 ...

别不一定,一定的。
关键在于你调用多少次,有个临界值。函数的代码是固定的,而你内嵌的代码线性增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就是答案了啊
实际应该是宏定义的代码比调用函数的开销代码稍微多一点点,但调用函数还有个 ...

你这不成了屁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别不一定,一定的。
关键在于你调用多少次,有个临界值。函数的代码是固定的,而你内嵌的代码线性增长的 ...

万一你的函数代码短于调用函数开销呢(8位机做8位的加法函数,或者32位机做32位的加法函数)?
那种情况就永远是内嵌更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这个是结论了哦 但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你就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如果一个功能重复调用有2次以上,写成函数比较科学,容易修改且不易出错,
如果以后要修改表达式,一个一个来多累?不要在呼那点空间的差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万一你的函数代码短于调用函数开销呢(8位机做8位的加法函数,或者32位机做32位的加法函数)?
那种情况 ...

函数是固定的,调用开销也是固定的,有什么万一呢?除非你写一个函数入是a出也是a,内嵌语句中a什么也不干。

网友F:
才13字节,lz就算你想速小rom占用也不应该差这两个函数。lz你方向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函数是固定的,调用开销也是固定的,有什么万一呢?除非你写一个函数入是a出也是a,内嵌语句中a什么也不 ...

做点跟CPU字长匹配的简单算术逻辑操作,加减与或非都行,保证函数体短于调用代码.

网友: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来膜观大神的辩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13字节,lz就算你想速小rom占用也不应该差这两个函数。lz你方向错了吧

这两个函数被调用了很多次(>10),所以这个函数减小一点的话整个程序会小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函数被调用了很多次(>10),所以这个函数减小一点的话整个程序会小很多的 ...

一个函数占用13byte,即使你调用1万次 它还是占用13byte,而不是 1w*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函数占用13byte,即使你调用1万次 它还是占用13byte,而不是 1w*13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函数占用13byte,即使你调用1万次 它还是占用13byte,而不是 1w*13

13字节是调用开销吧?

网友:
一个13个字节,10次也才130字节,再其他地方想想办法就省回来了,比如有些使用频繁的变量定义为data类型就能省不少空间

网友F:
不管是占用开销还是调用开销,我觉得都不算多啊,到是去掉一些不用的东西,比如printf,或者优化一下常量数组。再或者改变一下程序逻辑架构,都可以省不少内存。 不要去纠结这2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占用开销还是调用开销,我觉得都不算多啊,到是去掉一些不用的东西,比如printf,或者优化一下常量数 ...

没有printf类的函数,程序大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数组,必不可少的哦。起码有2K的FLASH

网友G:
目测是做光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测是做光模块的

这也能猜到。。。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测是做光模块的

很敬仰你啊

网友:
没有测试.但觉得下面的三个方法可能有用.
1 对函数的参数的定义增加idata的定义,因为51的参数是有多种类型,传参数是int是3个字节,有一个字节是用来说明是什么类型的.看你的程序的调用是否使用xdata参数,如时没有用可以这样试试.
2 把函数的返回改成bit.51支持bit参数的.这样应该可以减少代码量.
3 在程序中使用bdata数来处理位操作,用好可以减少代码量.

网友:
我不说话,我是来膜拜大神的

网友:
进来看大神辩论!

网友:
膜拜大神的。佩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