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强弱电用光耦隔离,然后驱动PMOS开关的电路

楼主(2016-03-08):
弱电是5V供电,电流30mA。强电是60V,电流会达到4A,想用光耦隔离,想做两套备选方案,单管和双管,如果单管客户没问题就用单管的;双管做个备选。
怎么选择驱动电路?双管的保护短路、开路都不相互影响。
Vgs最大值-20V,驱动的也不好弄,VGS最大是-60V了
目前暂时选择的是仿真的电路,缺点就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栅极电压不恒定;NPN管子饱和时间。

网友A:
不管什么问题,一颗IRFP250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问题,一颗IRFP250就能解决

现在用的工业应用上,不但要考虑导通损耗,也要考虑开关损耗,更得考虑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问题,一颗IRFP250就能解决

IRFP250 是NMOS
做高侧开关 ,PWM倒是只需要简单自举。

如果要长时间导通的话,需要额外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FP250 是NMOS
做高侧开关 ,PWM倒是只需要简单自举。

是高侧开关,升压得升10V。目前选的是PMOS。有没有好的电路推荐下

网友B:
你第二个电路差不多了,

非得要光耦隔离的话,Q2 b极还要接100K到地

否则MCU串电阻到Q2 b极就行了

改进的话,如果PWM速度要高
最多是R7并多一个RC加速,然后R3并12V稳压管来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二个电路差不多了,

非得要光耦隔离的话,Q2 b极还要接100K到地

上图的R7挪到下边会更好些。更新的电路把上边电路的缺点消除,直接用光速的次级,省去一个NPN。加速电容不是跟mos管串联上的那个电阻并联吗

网友C:
工业上就不要用管子了,用继电器吧,不然损坏不容易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上就不要用管子了,用继电器吧,不然损坏不容易更换。

首版用的继电器,60V的个子很大,没那空间。让做小巧点,只能用管子了。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比PMOS的稍微大些,大约100mΩ,PMOS的典型大几十,最大也就100mΩ。大约是1W左右的耗散。

楼主:
如果用NMOS的话导通电阻会更小,但是要自举。并且NMOS便宜,好买,耐压和电流可以做到很大,如果用NMOS有好的参考建议也可以提下

网友D:
光耦再加一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再加一级放大

最上边的那个有加NPN的管子,下边的那个去掉了相当于IO直接推挽,然后驱动MOS。光耦后级的驱动管不加的话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网友:
论坛上有一个经典帖子,vivalite出的H桥电路,里面就有5V怎么控制12V的电路,稍加改造就可以用于PMOS控制60V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h%E6%A1%A5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版用的继电器,60V的个子很大,没那空间。让做小巧点,只能用管子了。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比PMOS的稍微大 ...

哪有100m欧的继电器,那是要多小的继电器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的R7挪到下边会更好些。更新的电路把上边电路的缺点消除,直接用光速的次级,省去一个NPN。加速电容不 ...

你这个电路是想放鞭炮

使用IRFP250 内阻20m,关键是便宜好买,假货参数和真货差不多

简单方法是买个金升阳的B0512电源模块,输出电源直接连接FET的GS端,并联一个电阻

在不频繁开关环境,这是最少元件,最高可靠性方案,除去去耦电容,只有3个元件

网友E(2017-11-13):
有个问题,IRF9530的Vgs的耐压是20V,你这样控制60V是会导致Vgs超过元器件工作极限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IRF9530的Vgs的耐压是20V,你这样控制60V是会导致Vgs超过元器件工作极限参数的 ...

请看好,是Vgs,光耦不通时饱和导通,vgs接近0V;通时,Vgs大于-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好,是Vgs,光耦不通时饱和导通,vgs接近0V;通时,Vgs大于-10V。

恩,你是对的,没注意到R7

网友(2018-04-06):
引用 楼主:
请看好,是Vgs,光耦不通时饱和导通,vgs接近0V;通时,Vgs大于-10V。

你好,请教下您,第二个图,我没明白的是,光耦导通时,推挽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应该是50V吧,那么我理解的是Q4仍然是导通的状态,Q5截止,此时,Q4的发射极电压是不是50-0.6越49.4V左右啊,所以,Q6的VGS<-10V;
另外,光耦没通时,Q4仍导通,Q5截止,Q4的发射极电压约为59.4V,此时MOS管处于截止状态。  那么,Q5一直处在截止状态的话,能不能省掉这个PNP三极管啊,用别的无源器件代替啊。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大神指点指点,多谢了

网友(2021-06-16):
仿真电路图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