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云台无刷电机FET DRIVERs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6-03-08):
各路前辈大神,最近在做3轴云台项目。关于云台无刷电机驱动芯片的选型有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看了很多芯片,不是价格高就是要求达不到。我想找一款支持最低7V输入的,持续电流在1.5A左右的FET驱动芯片。各位有好介绍的吗?

网友A:
很多都是用TI的DRV8313,集成driver和MOS还集成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都是用TI的DRV8313,集成driver和MOS还集成保护。

我看了8313,最低是8V输入。。。。大神,有其他好介绍的吗?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两个分立FET来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8313,最低是8V输入。。。。大神,有其他好介绍的吗?

DRV8312?最低电压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