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利用串口助手测到的数据编程

楼主(2016-03-08):
请教如何利用串口助手测到的数据编写C的程序?

网友A:
数据还能编程?  编程处理数据吧?

网友:
仔细看能看出门道。分步骤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还能编程?  编程处理数据吧?

估计楼主是想做个上位机程序
简单点的,VB里面使用串口控件就行了

网友:
C/ C++  写CONSOLE程序,还是可以,串口就是调用WIN32 API。

网友:
没有搞懂你的意思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可能想把测到的数据加上0x放到c文件里面当数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可能想把测到的数据加上0x放到c文件里面当数据用

对啊,大神,我想要在C里把测完的数据做成数组,和测出的数据进行比较
大概是用什么方式实现?

楼主:
天了噜,千万别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大神,我想要在C里把测完的数据做成数组,和测出的数据进行比较
大概是用什么方式实现? ...

这个很简单,你用替换功能将空格替换为, 0x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就是首尾的数据单独处理一下

ps:你提问的表达方式真差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你用替换功能将空格替换为, 0x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就是首尾的数据单独处理一下

ps:你提问的 ...

“对啊,大神,我想要在C里把测完的数据做成数组,和测出的数据进行比较
大概是用什么方式实现?”

把...测完的数据,和测出的数据进行比较?

LS怎么理解出LZ本意的?
想起成语大会,队友提示“庄子”(实为老子),猜词者却正确猜到了“小国寡民”,就冲这一点,人工智能完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大神,我想要在C里把测完的数据做成数组,和测出的数据进行比较
大概是用什么方式实现?”

经常跟他有同样的需求,所以就猜了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