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CB大板和小板拼版生产,怎样处理节约费用?

楼主(2016-03-08):
最近要投产两块PCB,一块PCB(A)比较大,内部要掏空,直接做的话很浪费,因此我想把另外一块板B放在A板的内部投产,这样应该会避免浪费,A板和B板之间如何连接比较好呢?
听说过V-cut,但是没用过,不知道该怎么表示?

网友:
这种应该不能V-CUT,只能用邮票孔。

网友:
只能用邮票孔,   还能消除一部分热变形.

量大可以上冲压工艺.

网友:
怎么分板呢?

网友:
做几个连筋

网友:
这个只能邮票孔

楼主:
板子的形状是下面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箭头指向的三个支撑来连接两块板子,在支撑的边缘做V cut?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的形状是下面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箭头指向的三个支撑来连接两块板子,在支撑的边缘做V cut? ...

邮票孔连接,这种是做不了V-CUT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的形状是下面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箭头指向的三个支撑来连接两块板子,在支撑的边缘做V cut? ...

V-CUT必须是贯穿整个板子的直线,不能转弯也不能中断。它的刀很像圆盘锯,你想想圆盘锯能锯出什么形状的刀痕就知道了
所以你这种情况不能用V-CUT。

网友:
JLC要收拼板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的形状是下面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箭头指向的三个支撑来连接两块板子,在支撑的边缘做V cut? ...

十字什么意思?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看来只能用邮票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看来只能用邮票孔了

楼主这样放置,长槽加邮票孔连接,虽可加工出来,但只省得了板费的面积;其实同线路与不同线路不同数量的混拼,对于高度集中统一安排的模式是大忌,因一一对应的系统不好表示,大板里小板的个数;有混拼的现象,为了各阶段的生产/出货好点数等,同线路不同线路混拼,可能会全部当不同线路来处理,例如楼主那个1楼图(当4款不同线路的板来算价,拼板款数写4,下单数量若是10片的话,即默认为4款板各做10PCS,共40PCS;其实文件只有2种线路,这样一来就划不来,省的那点面积,远远少于2款板的工程费)

楼主7楼的图片的话,3个连接位,不确定是否够使用,可能连不住(啰嗦一下,连接位要稍长一些才能连接住,但连接位上最好帮加上几个邮票孔,以防加工后,板子无法分下来使用,有朋友遇到过这类情况);其他地方不是V-CUT,需要镂空(锣铣槽);图中的2款板太异形(凹凸的地方较多),大板的四个角宽度太窄,可能铣不出来,会锣破板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