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系统平板如何缩小安卓的数据空间?

楼主(2016-03-08):
买了国产双系统平板,安卓数据盘8g,2g就够用了,这样可以多给win系统6g。
在win下能看到安卓分区,能不能把8g的分区压缩或删除再分?这样做会不会安卓不能启动?

楼主:
有木有做安卓底层的朋友,看这样行不?

楼主:
没人清楚么?明天还没答案就删了重建试试。

网友A:
安卓本身确实占据8GB左右空间啊
我的手机内置16GB空间,实际除了系统为可用空间8.9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本身确实占据8GB左右空间啊
我的手机内置16GB空间,实际除了系统为可用空间8.9GB ...

这个8g是可用空间,能够往里面放自己的文件,用不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8g是可用空间,能够往里面放自己的文件,用不了这么多。

总计16GB闪存,按照常规有14.7GB容量(参考SD卡容量)实际用户可用8.9GB,那么14.7-8.9=5.8GB,应该是安装系统本身占用的空间。
平板版本的安装占用空间会大些貌似。

网友:
我的平板安装是WIN8.1系统,占据13GB

网友B:
楼主我前几天也想把我的双系统平板像你一样操作一下,但是后来觉得 你还是留着吧,我买了一个32g 卡 约50元,京东 这样我的windows 下有32g   可以放很多东西了 ,刷成砖就么有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前几天也想把我的双系统平板像你一样操作一下,但是后来觉得 你还是留着吧,我买了一个32g 卡 约50元 ...

主要是C盘只有17G,装点软件就不够了。

网友B:
我买的sd卡自动识别为D盘   不能在sd卡上装吗?  我没有试过 ,windows 难道不是随处装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sd卡自动识别为D盘   不能在sd卡上装吗?  我没有试过 ,windows 难道不是随处装软件吗

能装,只是应用商店的貌似只能装C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装,只是应用商店的貌似只能装C盘。

我记得win10好像可以改到D盘的吧

楼主:
直接用分区软件调ext3分区大小不能操作,利用有六百多兆的已用空间,可能是win下不能访问。如果直接删除,新建不能恢复数据估计安卓就不能启动了。

找找资料看看安卓下有没有调整ext3分区大小的方法。

win下adb命令可是调整大小,但是安卓要先root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