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款我设计的实验电源,欢迎拍砖~

楼主(2016-03-08):
电源样机

恒压输出电压纹波

恒流输出电压纹波

指标
输入电压范围:20~24V
输出电压范围:0~20V  任意可调,调节分辨率0.1V
输出电流范围:0~5A   任意可调,调节分辨率1mA
最大输出功率:100W
纹波电压:Vrms<2mV@恒压输出;Vrms<3mV@恒流输出
整机损耗:6W,底座采用铝壳散热,自然冷却,无风扇设计(个人非常讨厌风扇的噪音)。
系统架构:BUCK + 线性稳压(开关电源实现初调,线性稳压实现精确恒压恒流)

接下来第二版增加的功能:
支持WIFI联网,手机APP控制等
支持电池充电的库伦计功能
输入电压范围更宽
???

网友:
最大输出功率:100W,你确定?

网友A:
实物不完整吧。功率100W 怎么得也得需要散热片。

网友:
100W功率应该没问题,LZ是拿线性稳压当滤波器用
不过6W损耗这个......
电池充电功能相当实用,把充电曲线写进去,多支持几种类型电池

楼主:
楼上是明白人

确实可以到100W输出功率哦,不过确实要加强散热。60W输出功率,不需要散热片的。

附上一张给四节锂电池充电的测试照片

网友B:
我质疑的不是你的电路,是你的接口.

楼主:
近期会完成更多的测试,稳定后再改一版。可以考虑接受预定哈~    价格估计是百元左右。能有个50套的量就搞起,也好让我收回一点开发费

话说,这种架构的电源,效果真还不错。纹波超级小,损耗低,发热小,成本也还好。

最关键的一点是轻便,100W的电源可以装在口袋里带走。以后买超级电容直接可以带到现场去测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质疑的不是你的电路,是你的接口.

哈哈,这也是

测试嘛,随便整一下。反正这版定位是验证功能,ok了再改一版,输出接口会换掉的哈

网友:
中间的BUCK部分是自制的还是某宝的进口模块?

网友C:
我觉得你要是能做个稳定的使用485的MODBUS控制的电源模块,比什么APP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要是能做个稳定的使用485的MODBUS控制的电源模块,比什么APP要强

现在用的别人的BUCK模块改的,改得太麻烦了,后面打算自己做哈。电路还是这一套

为啥要搞个485接口?有什么特别的应用场合吗?

这个电源本质上是一台数控电源,可以支持串口命令修改参数的。只是嫌连接串口线麻烦,干脆预留了一个WIFI模块接口,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由以太网访问到。

不过这部分的软件咱不会搞,叫了一个同学帮忙在写这部分的软件。包括电池充电曲线等等功能。相信这会是论坛里出现过的比较优秀的电源之一。

网友:
这个模块上边不会是TI的吧?

网友:
很像40057或者55

网友:
  为何能到 0V,芯片参考电压1.2V的话,一般不能低于参考电压吧

网友:
起机、动态图有没有?搞个上来看看~

目测6W满载损耗夸张了吧

楼主:
就是40057的片子撒

BUCK只是实现初调,线性稳压才实现正真的稳压输出,当然可以到零了。话说这样一款数控电源,100块贵吗?

楼主:
6W是我估计的,但差别应该不会太大。手边没有大功率的适配器。

之前单独测过BUCK,效率能到97.5%,线性稳压电路压降0.4V,消耗2W的样子,辅助电源1.5W的样子。那么这个6W=2.5+2+1.5就是这么拍脑袋来的。差别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
这个模块我也试过,效率到97.5%要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我测试时最高才到96%。
你这个24V输入,20V5A输出试试,整机能超过94%效率真的很牛

网友:
弄出来了吗?我要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M8电源那种架构

效果还可以,就是不知道用的啥AD

M8电源那个AD精度不够,也不线性,你这个最好多弄几个校准点

网友:
看起来不错,帮顶一下

网友:
线性稳压不加负电源到不了0V的

网友:
关注一下 出成品百元的价格果断入手

网友:
到底是  分辨率”还是“分辨力.
能设计和能量产是两回事,各种高大上的什么WIFI..  先缓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W是我估计的,但差别应该不会太大。手边没有大功率的适配器。

之前单独测过BUCK,效率能到97.5%,线性稳 ...

直接实现0-100V 0-10A 最大功率200瓦或者300瓦限制吧。那样的范围满大街都是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我是ATX电源改造的0-30V 0-10A恒流恒压分别可调的模块。
还有一个改造的40-120V 0-5A可调充电器。

网友:
如果真能达到楼主说的效果,预定一个

网友D:
LZ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如果会用就下一套算是交学费了

楼主:
100w输出,实测损耗6.5w。跟估计的差不多

楼主:
有风扇吹损耗还能再降点,试着输出20v/6A,120w输出,完全没压力啊。看来可以指标可以写成120w了

网友:
学习一下,我可能会买一个

网友:
40057改用更好,更大的电感。电流可以上10

网友:
10A 。40057最高耐压40v完全可以做一个30v的电源。输出电容用固态,纹波参数会更好。电流控制有5000个有效点,所以da至少有13个有效位。对da芯片型号,基准电路,电压环和电流环电路有兴趣,不知道楼主有无打算放电路图

网友:
纹波是满负载时?负载调整率动态特性抓图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20~24V
最大输出功率:100W

拿什么给这个供电?
要先做个前级的电源?
或是直接搞个变压器+整流+大电解?
或是用电池供电?

楼主:
最新供电我是用的两台12V/5A适配器,串联供电,输出功率能到110W左右
最近在出差,回来后估计得中下旬了,项目要暂停一段时间。

网友E:
巧了,最近准备做个数控电源。
刚把PC界面和通信协议写完。建议固化、公开电源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
草拟的通信协议,供参考。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兼容协议的不同软、硬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40057的片子撒

BUCK只是实现初调,线性稳压才实现正真的稳压输出,当然可以到零了。话说这样一款数控 ...

  100不贵, 眼力不好,没看见线性稳压芯片, 这个大的功率,线性稳压不加散热器冒烟啦

网友:
输出电流怎么调整???

网友:
楼主,自己测试过么,输出20V,5A@100W, 感觉有点悬啊

网友G:
那些毛刺是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巧了,最近准备做个数控电源。
刚把PC界面和通信协议写完。建议固化、公开电源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
草拟的 ...

看着还不错,可惜上位机的开发我找到合作者了,不然就和你联合开发了哈

通信协议我是考虑开放的,但需要争得合作者的同意。

其实电路方案早期也打算开放的,但是考虑到投入比较大(从2014年9月份开始持续投入),研发成本都还没有收回来,淘宝上搞不好就出来一大帮竞争者。没有了经济来源,影响后续开发的持续投入。

所以请上面要电路方案的网友见谅。不过思路和点子是可以交流的,因为光有了思路,能不能把产品设计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至少断绝了很多拿来主义的竞争者。

后续还有计划基于这个架构设计一款电源和负载集成的设备。就是既可以当电源用,又可以当电子负载用。减少大家DIY的费用或仪器的重复投资。

发这个帖子挨大家砖头的目的是想把问题找出来,把需求找出来,做一款真正适合我们广大草根工程师使用的电源,同时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的质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些毛刺是谐波?

是指纹波噪声?

谐波的概念是相对于基波而言,也就是正弦波交流系统而言。我做的是直流电源,好像没有谐波这个提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不贵, 眼力不好,没看见线性稳压芯片, 这个大的功率,线性稳压不加散热器冒烟啦 ...

线性稳压管才0.4V压降,只有2W的损耗,怎么会冒烟呢?

网友:
楼主提供购买方式吧,指标不错

网友:
去年就和同事讨论过类似这种方案,没想到LZ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实物不完整吧。功率100W 怎么得也得需要散热片。

他这个是用的开关电源模块效率90%的话就只有10W的损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还不错,可惜上位机的开发我找到合作者了,不然就和你联合开发了哈

有机会多交流。
我是纯玩的。

网友:
楼主,还是用什么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他这个是用的开关电源模块效率90%的话就只有10W的损耗了,

BUCK电路,硬开关,效率最多90% ,后面线性调节,照他说的压差0.4V*5A的时候,效率是98%左右。综合效率88%,有差不多12W的损耗,散热片是必须的。

而且他说0.4V的压差,肯定是小了,要保证负载动态调节率,压差至少要1V以上 。

---
其实我是对他的前级BUCK电路预调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跟踪电路感兴趣。如果只是CPU的DA输出,被分到两级电路的电压给定,而没有做其它措施的话,输出处于恒流的情况或者短路的情况,很容易线性部分就挂了。方便把电路放上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CK电路,硬开关,效率最多90% ,后面线性调节,照他说的压差0.4V*5A的时候,效率是98%左右。综合效率88 ...

同感,2级调压,理想很丰满,现实是有很多问题不好解决,比如动态调整率,比如短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这个是用的开关电源模块效率90%的话就只有10W的损耗了,

关于输出功率和效率的问题,这个我想不用再质疑了,我亲自测量的,而且也做了澄清。其实懂行的网友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懂的我解释了你看不明白,我也不打算说什么了。

我只能做出承诺,如果后面有网友买回去发现达不到100W输出功率,损耗7W以内这些个指标,全款退货,邮费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不贵, 眼力不好,没看见线性稳压芯片, 这个大的功率,线性稳压不加散热器冒烟啦 ...

有个TO-263封装的器件就是线性调整管,80W输出功率跑过半小时,比较热,但不会热到可以煎鸡蛋的程度。长时间的话,超过60W输出功率还是建议加强散热的。其实也很简单,在背面贴个铝板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I:
屏把档次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屏把档次拉低了

在我的眼力,1602最经典哈

我觉得复杂的界面适合在电脑或者手机端实现,在单片机上做这些应用的开发感觉是自己找罪受

网友:
我也想过自己做一个实验用的电源,准备用推挽拓扑来做,后来也不了了之了,以前做了一个恒流源,电流分辨率为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如果会用就下一套算是交学费了

stm32   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输出功率和效率的问题,这个我想不用再质疑了,我亲自测量的,而且也做了澄清。其实懂行的网友自然知 ...

你已经出成品了吗? 这个方案以前我也想过 , 就是前级用开关电源,后级用线性电源,这样体积和文波都可以兼顾,
但后来觉BUCK+线性,效果不是很好,还是纹波很大,并且线性电源对于文波的抑制并不是很理想,频率稍微高点就不行了,

请留个淘宝地址好吗?我想买一套。

楼主(2016-04-09):
引用 网友H:
你已经出成品了吗? 这个方案以前我也想过 , 就是前级用开关电源,后级用线性电源,这样体积和文波都可 ...

技术问题全部搞定,可以接受预定了,定金1元(好统计需要加工多少套)。单台价格预估在120元以内。计划5月初发货。

https://shop128073864.taobao.com/?spm=a1z10.1-c.0.0.hIfqyN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技术问题全部搞定,可以接受预定了,定金1元(好统计需要加工多少套)。单台价格预估在120元以内。计划5 ...

最终的价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终的价格是多少?

找的贴片厂收费太贵,还在核算成本,可能是20V/3A版本,大概在100块钱的样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的贴片厂收费太贵,还在核算成本,可能是20V/3A版本,大概在100块钱的样子。 ...

好的,我定一个, 我的旺旺是shakura1981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我定一个, 我的旺旺是shakura1981

好的,谢谢支持。第一批电源回来,尽快通知你。

网友J(2016-06-11):
楼主用什么电源给这个电源供电?电源的稳定性很重要,手头一个大华的E5200系列偶尔上电会有大电压输出,非常危险,还好用电动机试出来的,否则别的负载恐怕就烧了。

网友:
看着挺不错,标记一下,帮顶

网友:
楼主很厉害,希望做的更好,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什么电源给这个电源供电?电源的稳定性很重要,手头一个大华的E5200系列偶尔上电会有大电压输出,非 ...

输出功率要求不大的话,可以用笔记本电脑的适配器供电

输出功率超过60W的,需要找打印机的供电适配器

一般选大厂出的电源适配器,比如台达、爱默生或者各大笔记本电脑原厂的适配器,性能都很好,我还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别人的BUCK模块改的,改得太麻烦了,后面打算自己做哈。电路还是这一套

为啥要搞个485接口?有 ...

楼主DC调节那里你用的是数字电位器吗?
我也做了一个,320W的,没有后端的线性稳压,动态负载0~40A时最大纹波是250mV.

网友K:
引用 网友A:
BUCK电路,硬开关,效率最多90% ,后面线性调节,照他说的压差0.4V*5A的时候,效率是98%左右。综合效率88 ...

如果是CPU的DA输出,接变化迅速的动态负载时,响应速度是个问题。

网友L:
哈哈,最近我也在做电源,做是因为买不到,能买到我就不做了
贴一个中间过程上来欢迎拍砖,最终要做一个三相的,电压电流相位都能设置的电源
http://pan.baidu.com/s/1ge5sEyR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DC调节那里你用的是数字电位器吗?
我也做了一个,320W的,没有后端的线性稳压,动态负载0~40A时最 ...

不是直接用数字电位器做的。不过思路是一样的,也是改变反馈改变电压。后端还有一级线性稳压,所以整体上纹波电压被压到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最近我也在做电源,做是因为买不到,能买到我就不做了
贴一个中间过程上来欢迎拍砖,最终要做一个三相的, ...

我也是买不到这样的电源,才自己做的

不过代价蛮大,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年多,改了三版才稳定。做一台能用的容易,做一台让自己满意的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CPU的DA输出,接变化迅速的动态负载时,响应速度是个问题。

响应速度和输出滤波器有很大的关系,电容放得多自然也快不了。DAC的速度还可以了,转换时间在几个us的样子。我们一般好一点的开关电源调整速度也就亚ms级吧

追求高动态响应还是用线性电源的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响应速度和输出滤波器有很大的关系,电容放得多自然也快不了。DAC的速度还可以了,转换时间在几个us的样 ...

我的负载是那种动态负载,有可能突然攀升的那种,所以用的数字电位器,DAC的响应要4us左右,所以选用了数字电位器。

网友:
出成品了通知一声,整一套。

网友:
拍了一个

网友:
有成品了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买不到这样的电源,才自己做的

不过代价蛮大,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年多,改了三版才稳定。做 ...

说起电源,也是一直觉得市面上电源都不合适。
大铁坨工频变压器第一个不要。对多数电工,平时即用不到大功率,也用不到高精密。这种大铁坨无爱。
开关电源的也没寻到便宜好用的。
之前用笔记本电源+DC-DC模块过,真的是便宜实用,但是分立体太粗糙,想自己做个板子装个壳子,一想得几百而且壳子孔不好搞就算了。  找到个叫DP50W的买来还算方便,最最最主要是他把mini笔记本电源坐在壳子里面了,跟我自己想做的一模一样,还有输出可以切功能成充电。虽然软件似乎稍有问题使偶尔液晶屏显示会有错位,USB充电口用过几次就焊接松了还是怎么了基本没法用。
我觉得电源要普通,大功率,高精度分开添置分开用。  不要做什么即追求精度又追求功率还各种什么功能都往上加的大杂烩,
我希望的普通电源,小巧铝壳加彩屏可塞进口袋,内带DCDC模块将220降到20V,总功率50W够了,有5V500MA固定输出,有两路稳压限流输出,一路0-12V@1A,一路1V-16V@3A,电压0.01V档电流1mA档。这两路稳压限流输出都可以各自切为USB冲电/电池充电模式,顺手加两个基准芯片引出2.5V和5V基准电压或者别的基准电压给外部参考用。搞个串口似乎也有必要,我是用不上,肯定有人用得上。         现在手上用的这个DP50W用起来还是不太顺手,除了前面那些,外形太宽扁要是高度变高换来长宽变小比较好,塑料壳散热问题比较严重。只有一路输出搞得经常用两路电压时候要外挂DCDC模块不爽,想校正一下AD总希望直接从电源上扯根线接到AD口但是没有,又要外挂电压基准芯片模块不爽。这个DP50W作者似乎也在AMOBBS,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DP50W,我觉得是我用过最合适的,轻巧方便。

网友:
考虑入手一个玩玩。

网友N:
楼主可不可以输入电压低一些?例如12V?我输出电压要求不高,不超过10V,8-9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起电源,也是一直觉得市面上电源都不合适。
大铁坨工频变压器第一个不要。对多数电工,平时即用不到大 ...

很好,意见中肯。

要求挺高的,多路输出,每路都要单独控制,电流精度1mA,成本还要低,实在是不容易做到。

准备改版,原本的WIFI接口准备换成蓝牙。本地不提供显示可控制功能。输出调压和显示准备做到手机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可不可以输入电压低一些?例如12V?我输出电压要求不高,不超过10V,8-9V就可以了。 ...

可以做到,需要帮你定制调试一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意见中肯。

要求挺高的,多路输出,每路都要单独控制,电流精度1mA,成本还要低,实在是不容易做 ...

两路输出还好吧   stm32这种都带da 带高分辨率pwm  带ad. 两路比一路多不了多少东西  电流精度可以放宽   有时候就是要同时给两版子供电
现在笔记本电源都做到超小了 没理由不把220内嵌

网友:
这电源不错,什么时候出套件?

网友:
实际测试过100W吗?如果85%的效率,热功率也有15W了,需要很大的散热才行

网友:
与调压DCDC跟踪,可以用运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需要帮你定制调试一款

请问楼主,可以做成。可编程定时输出参数的程控电源不?
程序可以开源么?

网友:
效率有多高啊,居然不用散热

网友:
话说同一个模块

楼主(2016-07-11):
哈哈,楼上你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上你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也是数控电源。。做着玩的。

网友:
开始买了没呀?学习一下,可能也会需要一个!

楼主:
还没有考虑卖,正在加功能,希望做到手机上就能操作电源的输出

网友O(2016-09-24):
引用 楼主:
6W是我估计的,但差别应该不会太大。手边没有大功率的适配器。

之前单独测过BUCK,效率能到97.5%,线性稳 ...

楼主,线性调整管的压降在0.4V就可以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或者放大区么?你用的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哈哈,最近我也在做电源,做是因为买不到,能买到我就不做了
贴一个中间过程上来欢迎拍砖,最终要做一个三相的, ...

看了你的视频,你做的是正弦交流输出的电源,有恒压恒流输出功能,使用纯模拟环路实现的么?
那个保险丝到300mA都不断可能因为是慢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线性调整管的压降在0.4V就可以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或者放大区么?你用的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啊? ...

场效应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了你的视频,你做的是正弦交流输出的电源,有恒压恒流输出功能,使用纯模拟环路实现的么?
那个保险丝 ...

数字加模拟的实现方案,DC/DC是数字的,线性调整单元是模拟的,数字量改变基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场效应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为啥我仿真我的线性电源电路,管子需要4V左右的压差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啥我仿真我的线性电源电路,管子需要4V左右的压差才能正常工作?

不会吧,MOSFET管DS之间没有开启电压这个问题,它等效就是一个电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MOSFET管DS之间没有开启电压这个问题,它等效就是一个电阻啊

我依稀记得我的仿真和实测都在4V左右~

网友:
能分享下原理图吗,正好手里也有这个模块,想改个玩玩

网友:
等LZ开卖

网友P(2016-11-04):
项目还比较喜欢,在嘉立创官网看到的。新版的比这个电压调节精细多了,特来支持一下。要是能做的小型化些就更加好了。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开卖,我买个。最好选配个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项目还比较喜欢,在嘉立创官网看到的。新版的比这个电压调节精细多了,特来支持一下。要是能做的小型化些就 ...

有想过小型化的问题,就是加蓝牙,省掉面板这一堆东西。以后慢慢完善吧

原理介绍详细的在这里: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610_0_1_0_1_0.html

欢迎能在首页投票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想过小型化的问题,就是加蓝牙,省掉面板这一堆东西。以后慢慢完善吧

原理介绍详细的在这里:http://c ...

早就投过票了,也看到了楼主的作品得了个三等奖。恭喜恭喜了,什么时候能够开源就更加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还不错,可惜上位机的开发我找到合作者了,不然就和你联合开发了哈

你好 你规划的电子负载出品了吗

我们挺需要的

网友Q(2016-12-15):
引用 网友L:
哈哈,最近我也在做电源,做是因为买不到,能买到我就不做了
贴一个中间过程上来欢迎拍砖,最终要做一个三相的, ...

你这不就是一个标准源吗?市场上成熟的产品多的是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Q:
你这不就是一个标准源吗?市场上成熟的产品多的是呀

一个三相的,相位,电压,电流都可以变化可以同步的恒压恒流的电源有地方买吗。频率要才1Hz开始,单单是10Hz以内的真有效转换就快干了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个三相的,相位,电压,电流都可以变化可以同步的恒压恒流的电源有地方买吗。频率要才1Hz开始,单单是1 ...

其它条件都满足,但有一点可能不太一样,标准源一般电流和电压是分开输出的,因为它不是电源,所以没有很强的带载能力。
电压最大可以到380*1.2,电流最大可以到20A,当然更大的有100A的。
所以注定它的电流电压不能做到一起,要不然功率太大,体积超大。

网友L:
真有效值380的源可想而知会很昂贵的,不是一般人随便就能买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有效值380的源可想而知会很昂贵的,不是一般人随便就能买一个的

这种源偏宜的6W的左右,一线大厂的大概10W左右。

网友:
10W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
如果10W能买到,我绝对不会自己做的

网友R:
楼主在立创那个 “低纹波(1mV rms)30V/3A任意可调恒压恒流电源” 出套件吗

网友S:
用了一款单电源输入的3r33可调数控电源,才发现是试验机,输出短路就可能重启,还有开机输出过冲烧设备,现在老老实实用线性lm317和hp6632洋垃圾。不知楼主的套件怎么解决这种可靠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了一款单电源输入的3r33可调数控电源,才发现是试验机,输出短路就可能重启,还有开机输出过冲烧设备,现 ...

这些问题我还真都没有碰到过。只能说是不一样的架构,专门开发的,设计上完全可以避免这些低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在立创那个 “低纹波(1mV rms)30V/3A任意可调恒压恒流电源” 出套件吗

会有完整的PCBA出来,不过量很少。春节后找人贴个100pcs的样子,试试水

网友T:
楼主还是增加使用485的MODBUS-RTU/ASCII控制的功能吧,这个很容易被使用在设备控制上,单单靠WIFI等新技术的应用只能被年青人使用,当偿鲜感一过,就没有什么量了。还是要靠工业设备上的订单量才能持续的发展下去。什么时候有卖的话通知一声,百元左右可以入手一个,帮楼主应用在工业设备上,那个销量可不是WIFI使用者那点量可以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还是增加使用485的MODBUS-RTU/ASCII控制的功能吧,这个很容易被使用在设备控制上,单单靠WIFI等新技术 ...

增加通信协议对我倒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没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对楼上提到的应用很感兴趣,什么样的场景会用到这种数控电源呢?  应用靠谱,等板子贴出来可以送楼上一台答谢~

网友Q:
引用 楼主:
增加通信协议对我倒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没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对楼上提到的应用很感兴趣,什么样的场景 ...

同样觉得,增加无线控制对电源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试想一下,调试电路的时候,想调整一下输出值,还得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按,多麻烦?

楼上提到的这种应用场景确实不少,另外,就算不考虑工业应用,开放485通讯,做个MODBUS通讯协议,可以做个上位机,实现给各种电池充电的功能,也是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同样觉得,增加无线控制对电源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试想一下,调试电路的时候,想调整一下输出值,还得从 ...

掏出手机配置一次,设置的电压电流参数就记住了。下次就不用设置了哈

主要是想做小点,省掉面板。不过反对声音居多,先暂停了。

网友:
图片的噪声是空载时测量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增加通信协议对我倒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没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对楼上提到的应用很感兴趣,什么样的场景 ...

我这边会用到RS485,因为供电的导线很长,到产品会有压降,所以当检测到终端电压低时会提高输出电压。这个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解决,就是电源本身增加外部反馈接口。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款电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买过一款回来测试,功能都挺好的就是有两个问题:一是纹波较大,二是长期稳定性不好。
您这款输出误差可以在 1mV 以内吗?如果达不到,5mV以内也勉强能接受,长期稳定性一定要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我这边会用到RS485,因为供电的导线很长,到产品会有压降,所以当检测到终端电压低时会提高输出电压。这 ...

电压精度要求太高了,即便是5mV的误差,用12位的AD,也只能做到20V。所以很难做到5mV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压精度要求太高了,即便是5mV的误差,用12位的AD,也只能做到20V。所以很难做到5mV的误差。 ...

稳定性在5mV之内就行了,比如设定输出5V,实际到终端只有4.9V,那么再将输出提高直到终端在5V±5mV以内就行了,能做到1mV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