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的台机,做系统为何重启后不进系统了?

楼主(2016-03-09):
型号:HP xw4600 工作站,重做XP系统,重启后卡死在黑屏上,偶有它机能正常的运行XP,用这台正常的XP机做的GHOST镜像,在不正常的机器里用不成,蹊跷得很,一样的配件一样的批次。。。。。。

网友:
BIOS 里面硬盘的ACHI模式开关一下

楼主:
指的是先开,然后关闭?

网友A:
有可能MBR损坏,用PE能不能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的是先开,然后关闭?

原来开就关,原来关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MBR损坏,用PE能不能进去?

一直能做系统,做了后还能正常用,当天重启也正常,明天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能做系统,做了后还能正常用,当天重启也正常,明天就不行了。。。。。 ...

这个比较诡异了,

楼主:
就这鸟样,估计这鸟电脑是我做系统最烦人的几台了。。。。。。从未就一台电脑的系统如此纠结。。。。

这个地方的选项有仨,一个IDE,一个AHCI,一个RAID

网友B:
重写主引导记录;重新激活主分区;正确设置SATA接口(装GHOSTXP的话就默认IDE兼容模式好了);启动设备里1st选上安装了系统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写主引导记录;重新激活主分区;正确设置SATA接口(装GHOSTXP的话就默认IDE兼容模式好了);启动设备里1st ...

谢谢,硬盘正常,做系统也正常,当场重启正常,隔天就嗝屁了。。。。硬盘ide就没动过

楼主:
重启时能进一半xp,不像是主引导及mbr的事情,一直用硬盘第一引导,进优盘引导都是用的菜单模式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时能进一半xp,不像是主引导及mbr的事情,一直用硬盘第一引导,进优盘引导都是用的菜单模式进的 ...

能进一半XP那有可能是sATA的设置问题。改成IDE兼容模式, 重新ghost试试看行不, 不行就换个其他ghostXP 的映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盘正常,做系统也正常,当场重启正常,隔天就嗝屁了。。。。硬盘ide就没动过 ...

隔天不行? 那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啊?抠下来测测。

网友C:
先整盘检查一下坏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整盘检查一下坏道吧。

硬盘坏道不是问题。

楼主:
居然卡在F1上,咋个回事呢?刚换过电池哦。。。。。

网友D:
CMOS checksum 出错了,可能主板电池该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OS checksum 出错了,可能主板电池该换了吧

上面说了,刚换的电池。。。。。

网友E:
清一次CMOS,改成IDE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主板一试

楼主:
不愧是大胡子,回复真狠。。。。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愧是大胡子,回复真狠。。。。

这种经常死机,多数是主板坏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经常死机,多数是主板坏鸟

死机很少,经常不死机,按F1后直接用,就是老这么弄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一次CMOS,改成IDE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跟在bios里设置一下默认方式或者出厂模式后改ide有区别么?

楼主:
似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用一个XP的GHOST盘做完后,不去鸟那个7B蓝屏,直接重启正常。。。。。

网友:
不用GHOST,正常安装一个XP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居然卡在F1上,咋个回事呢?刚换过电池哦。。。。。

硬盘有没有换过接口,比如是sata0换到了sata1,或者是加了什么设备,hp wx4600开机bios会检测硬件变动,变动过就有f1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盘有没有换过接口,比如是sata0换到了sata1,或者是加了什么设备,hp wx4600开机bios会检测硬件变动,变 ...

没,通常不用换,BIOS可以检测到这个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用一个XP的GHOST盘做完后,不去鸟那个7B蓝屏,直接重启正常。。。。。{:lol ...

出现7B是因为你系统是XP的但你开启了AHCI,所以你要启用IDE模式而不是AHCI,清COMS是怕你搞错其它让他回到默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