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分享

楼主(2016-03-09):
最近有一个驱动小型直流电机的项目,工作电压5V,驱动电路1A。
用MOS管设计,设计了软启动电路,设计了防止单侧短路问题。
实际工作很稳定,分享给大家。

网友:
有样板否,3.3伏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3.3V 可以工作,电源是锂电池经过升压,稳定到5V。控制端是3V工作的。

网友A:
简单看一下,似乎没有单片机失控保护(死机)IO都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一下,似乎没有单片机失控保护(死机)IO都在驱动

其实是有的,整体上是一个双CPU方案

网友B:
我觉得用专门的IC来驱动直流电机,或许更简单些,成本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专门的IC来驱动直流电机,或许更简单些,成本也更好。

专门的电机驱动,在成本,体积,电压损耗等方面,往往不好。

网友:
能否分享全一点

网友C:
我之前也设计了一个H桥驱动电机,后来换了9110芯片,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设计了一个H桥驱动电机,后来换了9110芯片,简单可靠

芯片最大的问题是,有较大的电压降,

网友:
请问,你这死区是如何控制的呀? P和N 一起导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