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STM32F103CB做STLINK?

楼主(2016-03-09):
我看现在网上的版本都是  用C8做STLINK的!由于现在手头只有CB没有C8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人试过!
效果如果 !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我记的我好想用过。 肯定不是用的C8,当时也是手头没有C8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我记的我好想用过。 肯定不是用的C8,当时也是手头没有C8的芯片。 ...

呵呵 哥 有你一句话就行!

网友:
必须可以啊,就是浪费。。。

网友:
可以,严重浪费资源

网友:
肯定可以吧

网友:
完全可以,就是有点浪费

网友:
有啥用啥,不算浪费,不然也是吃灰,我就自己飞了一个

网友:
CB  替代 C8也不算多浪费 - -

我们项目里面都用 RD 做,实际上代码量小的可怜。

楼主:
呵呵,感谢 以上几楼的兄弟!我自己焊了一个  ,经过证实!确实可以!

网友B(2017-03-12):
程序咋烧进去的》
有原码?
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咋烧进去的》
有原码?
用串口?

直接boot0拉高!然后TTL电平烧进去

网友:
面对keil仿真的众多功能,感觉swd这个东西好牛逼。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赶紧一片 tssop-20的mcu都够了,关键得有一个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