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3 自然死亡,有没有人碰到过(已修复)

楼主(2016-03-09):
天天都在用,今天上电,直接没反应了,表示不理解,以往用Jlink V8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现象是:
插在电脑上后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

最新消息,已经修复了
修复方法:
1、下载Jlink4.96版本的ROM
     原帖见下面地址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authorid=3289
    或者点击下面的附件下载

2、再找一个Jlink将上面的固件烧写进去,就OK了

楼主:
刷什么呢?V9也有V8那种掉固件的问题

网友A:
本论坛有固件 不能自动升级  我刷过  你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有固件 不能自动升级  我刷过  你搜搜看

我没有做自动升级噢

网友:
本来打算仿,算了,还是用我自己做的CMSIS-DAP吧

网友:
USB线坏了????

网友:
传说不是V9用不掉固件吗?

网友:
stm32应该不存在掉固件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山寨V9好久啦,一直插着电脑,没有掉

网友:
记得有位坛友每次下班放笔记本袋子拿回家,下班关机时还好好地,但是到家固件就掉了...

网友(2016-07-19):
楼上说的太搞笑了

网友B:
STM32都能掉固件,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都能掉固件,牛呀

掉过几次了

网友C:
楼主能说下,jlink如何对jlink烧程序吗。
PS:哎,去年在坛子里买的一个V9,放在那就通了两次电,今天想用,插上了 直接亮红灯。

网友:
同楼主一样,掉固件了,按帖子重刷后能工作,不过再也不能自动升级了

网友:
偶从论坛网友手上买过这个用了两次就不能用了,XP 设备管理器下显示为:Unknown Device ,重装驱动也不行,而手头的V8和OB都使用正常。
这个板小,手头也没有电路图,也不知道烧写接口在哪,还没有去折腾。
有哪位网友知道这个得怎么弄?

网友:
楼上那个是简化版,减的可能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下,jlink如何对jlink烧程序吗。
PS:哎,去年在坛子里买的一个V9,放在那就通了两次电,今天想用 ...

拆开后,看到上面有4个孔吗?那就是板载STM32的SWD接口,然后你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开后,看到上面有4个孔吗?那就是板载STM32的SWD接口,然后你懂的....

非常感谢,晚上重新上电了又好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晚上重新上电了又好了,我也是醉了。

  这个提示,是不是STM32F205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提示,是不是STM32F205挂了?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哟,我只有 jlink v9,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自动升级也杠杠的

网友:
我那个205都烫手了~~~~~~~~~~~

网友(2017-04-26):
引用 网友D:
这个提示,是不是STM32F205挂了?

记录一下,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把波特率调低,重复擦除擦除擦除,突然就好了,醉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这个JLINK是不能升级的吧。。。

网友(2017-08-08):
试了LZ那个,不能升级,进不去下载
===
淘宝买DAP去

网友(2018-02-23):
mark,手上一个JLINK也没有反应了,我去找一个好的刷一下试试

网友:
去年十二月份,买的JlinkV9掉了固件,还好在保,发过去让店家重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