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把这一堆过孔做成露锡的,另外这个位置不是...

楼主(2016-03-09):
请教下如何把这一堆过孔做成露锡的,另外这个位置不是矩形,带有一定角度跟弧度,谢谢

网友A:
top/top  solder 铺两块FILL即可,FILL角度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top  solder 铺两块FILL即可,FILL角度可调

可行,非常感谢

网友:
过孔VIA在相应的solder层开窗(solder层相应的位置画出了相同的形状即阻焊层开窗了,就不会印上阻焊绿油),PCB原文件下单也需帮选所有的过孔开窗;若是GERBER文件,转文件前帮设计好过孔开窗。

网友B:
1. 过孔设置去掉阻焊;2.加past覆盖,3.告诉洗板厂你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过孔设置去掉阻焊;2.加past覆盖,3.告诉洗板厂你的想法。

抱歉,我们这边做板子未使用到past层;关于阻焊油的用的是solder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