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锂电池与市电充放电管理芯片(备用电源)

楼主(2016-03-09):
最近有个设备放在一个地方,经常的断电,所以我想做个备用电池上去,在断电的时候能维持运行10来分钟,
由于没有做过相关工作,特来向大家讨教,主要实现的功能如下图所示,谢谢

楼主:
如果外部电源供电,能从电池切回到外部电源吗

网友:
GPRS是4.2V的 ,要用LDO,MCU是3.3V的,也要一个LDO,锂电池是4.2V的,要一个充电芯片,然后电池供电,用一个MOS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A:
电池管理芯片很多这样的。
你找找TI的

网友B:
买个可同时充放电的移动电源,串进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可同时充放电的移动电源,串进去就OK了。

你的想法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管理芯片很多这样的。
你找找TI的

现在看了半天 打算BQ2419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看了半天 打算BQ24195

我现在用提BQ24073,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外部电源供电,能从电池切回到外部电源吗

充电宝一个即可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提BQ24073,供参考。。

非常感谢,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C(2017-02-18):
请问这个电路有实际测试过吗?就是在锂电池切换的瞬间系统能保证不复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电路有实际测试过吗?就是在锂电池切换的瞬间系统能保证不复位吗? ...

切换的时候肯定会有电压波动,后级电容要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换的时候肯定会有电压波动,后级电容要够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对了,这个AO3401的D与S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也想问一问,这儿的IN4007有什么作用啊!是防止电池反向供电吗?

网友:
TP5410,最新的,我才用了

网友(2017-07-24):
用了什么芯片?
我也想找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