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壳用过的把PCB板子的尺寸告诉我

楼主(2016-03-09):
如题,做了一个调试器,想用外壳装起来,挑了一个外壳不知道尺寸,大家用过的帮我看下,告诉我PCB尺寸,谢谢。

网友A:
有实物自己量,没实物问淘宝卖家,不是应该先选外壳再做板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实物自己量,没实物问淘宝卖家,不是应该先选外壳再做板子么?

情况有点紧急,淘宝卖家给了一个图,一点数字也没有,也不是三维,大神可以帮着看看这个图,自己没看懂,所以才。。。

网友A:
CAD文件了。。自己量尺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文件了。。自己量尺寸就好了

全是线条  我都不知道那个是那个

网友:
大神估计会画个CAD告诉你PCB的尺寸

网友:
楼主改下标题,语气缓合点估计有人帮你看文件。就冲这串标题,我知道也不回。

网友:
这标题,我读了4遍没懂啥意思,点开一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况有点紧急,淘宝卖家给了一个图,一点数字也没有,也不是三维,大神可以帮着看看这个图,自己没看懂, ...

  帮你标出来

网友B:
你果然有打磨电阻印字的能力

网友:
自己量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果然有打磨电阻印字的能力

,那在电容上印字是不是更吊

网友:
我也没看懂标题。

网友:
语文老师哭晕

网友:
对照CAD图,拿个卡尺和实物比较下就知道了啊

楼主:
谢谢啦,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一定要自己量,淘宝上,外形相同的壳,尺寸也不一定相同。所以买壳,一定要定好哪家。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