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马达驱动芯片 L9110s的坛友没?

楼主(2016-03-09):
这个东东 真的是韩国LG的产品吗?
找不到相关资料?
看外观像国产的阿

网友:
我正在试用该芯片,嘉立创买的

网友:
很久以前,想用,没买到。

网友:
你想驱动多大电流的。

网友:
用过,不过我是用来驱动LED的,大材小用了。

网友:
我司用过,资料马上上传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复

感觉应该是此LG非韩国LG

网友A:
以前用它驱动过小车的电机,不怎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它驱动过小车的电机,不怎么好用

哪里不好用呢 准备用驱动小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好用呢 准备用驱动小车呢

驱动能力不咋地,还是用LM298吧

网友:
电子锁用过,还可以

网友:
一般驱动3-5V的小电机用的,省得画H桥。
在平时常见的玩具小马达上很够用了。

网友:
曾经PWM,烧,后来好像在坛里看到说要外接反向二极管。没试

网友:
这个芯片如果是用PWM驱动的话就别想了,占空比低的时候很快就烧了。

网友:
搜搜我以前发的帖子,小马达驱动国产的基本差不多,手册都是相似的

网友:
没有恒流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不咋地,还是用LM298吧

不是800mA了吗.小车电机电流才多大

网友:
内部就是一套逻辑控制+H桥。不能PWM, 性能很一般,玩具上用用还可以。

网友:
这芯片网上都找不到厂家呀,真是闷声赚大钱呀

网友(2020-07-06):
这个芯片用不成,还是用L298吧,折腾了我好几天,芯片时间参数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