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harness怎么用?或者说怎么用才好

楼主(2016-03-09):
有个帖子简单说了它的用法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harness
还有一个多层次设计的
http://www.cnblogs.com/s_agapo/archive/2012/04/16/2451769.html
图中标注的端子怎么放置?是否与端口port的作用一样
上传一份Pdf,不怎么清楚

网友A:
就是Port,,,,,建一个多层次的图纸,试几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ort,,,,,建一个多层次的图纸,试几下就知道了

确实是,port描述的是图纸的接口,也可以当总线的接口定义,
直接把port放在上面就会变颜色了,哈哈

网友:
画层次设计图用的到,这玩意儿还是很方便的,试一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