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哪种CPLD?

楼主(2016-03-09):
各位大侠:
        本人是个搞单片机的,下半年的工作中估计要用到CPLD,对于CPLD我是新手,请教各位大侠两个问题,请多多帮忙。
1.选用哪个厂家的芯片好。我知道有                altera                 xilinx                 Lattice.不管哪家的性能肯定够我用,价格、耗电量、速度什么的我都不管。
        好的标准是-    用的人多,
                        网络上或者书里的资料多,
                        用起来简单。
                        最好是厂家能提供免费的开发软件。
2.为了能快速入手,我想选购一个开发板。求帮忙推荐一个。功能不要求多复杂,性能也不要求强大。唯一的要求是资料写的完整、详细、易读。

多谢,多谢。

网友A:
altera EPMxxx,CPLD需要开发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era EPMxxx,CPLD需要开发板么?

有个好的开发板的话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B:
至少知道xilinx有免费的web版开发环境

网友C:
Lattice 目前市场占有率貌似最大

网友:
Xilinx 基本已经放弃CPLD这个东西了,altera 因为大学计划,估计是目前市面上资料最多的,但除了MAX10没了解过,其它的都觉得资源不怎么样,因为对比了Lattice... 建议用 Lattice XO2系列.

网友D:
菜鸟都用EPM240,简单易懂,大侠用Lattice XO2,功能堪比小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ttice 目前市场占有率貌似最大

网友:
epm240 资料比较多

网友:
多大规模? 多少个IO引脚?什么样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菜鸟都用EPM240,简单易懂,大侠用Lattice XO2,功能堪比小FPGA。

真的要顶一下。金玉良言。
敢问一下,LATTICE 的片子用什么开发,还是综合好了直接烧?

网友D:
lattice的芯片用diamond开发,还可以用,1200的器件,可以使用review来抓取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菜鸟都用EPM240,简单易懂,大侠用Lattice XO2,功能堪比小FPGA。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epm 240  540价格低,LCMXO2本来就是FPGA,只是里面带FLAHH,无需外置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ttice的芯片用diamond开发,还可以用,1200的器件,可以使用review来抓取波形; ...

请问你的淘宝店地址。

网友E:
EPM240超级便宜,MAX10容量好大,MAX10算是FPGA和CPLD的融合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知道xilinx有免费的web版开发环境

altera好像也有免费的web版本
CPLD好像全支持,FPGA也支持一些,主要支持的是比较经济的型号,挺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PM240超级便宜,MAX10容量好大,MAX10算是FPGA和CPLD的融合体。

MAX10现在有价格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X10现在有价格参考吗?

我们采购问的最小容量那个好像5美元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淘宝店地址。

抱歉,图片中的产品持续无货,需求太少,没意思

网友:
入门联系考虑EPM240或者570,我也是这样以前一直使用单片机或者DSP,工作需要用CPLD,学着还是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