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emwin来实现下图的菜单,一点头绪都没有,那位能提...

楼主(2016-03-10):
想用STemwin来实现下图的菜单,一点头绪都没有,那位能提个思路呢?

网友:
贴图贴图贴图。。。

网友:
你这个图要实现那部分?

楼主:
这个好像不是贴图的

网友:
参看官方模拟器里面的smartphone例子即可,使用的重定义按钮的回调函数实现的。

另外从emWin5.32版本就开始加入这种swipelist控件了,不过现在的STemWin还是5.28版本

网友:
一列按钮,每个按钮都设置自定义皮肤绘制函数
BUTTON_SetSkin(hBtns[i], _BtnDrawItemFunc);

以下代码是摘出来的,仅供参考下绘制流程啊~~
static int  _BtnDrawItemFunc(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GUI_COLOR bordColor, bkColor, txtColor;
        const GUI_BITMAP* pBmp;
        char txtBuf[21];
        int32_t offsetX = 0,offsetY = 0;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switch(pDrawItemInfo->ItemIndex)
                {
                case BUTTON_SKINFLEX_PI_ENABLED:
                        bordColor = NIC_BTN_SKIN_ENABLE_COLOR_E;
                        bkColor = BUTTON_GetBkColor(pDrawItemInfo->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txtColor = BUTTON_GetTextColor(pDrawItemInfo->hWin, BUTTON_CI_UNPRESSED);
                        pBmp = BUTTON_GetBitmap(pDrawItemInfo->hWin, BUTTON_BI_UNPRESSED);
                        break;
                case 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bordColor = NIC_BTN_SKIN_PRESSED_COLOR_E;
                        bkColor = BUTTON_GetBkColor(pDrawItemInfo->hWin, BUTTON_CI_PRESSED);
                        txtColor = BUTTON_GetTextColor(pDrawItemInfo->hWin, BUTTON_CI_PRESSED);
                        pBmp = BUTTON_GetBitmap(pDrawItemInfo->hWin, BUTTON_BI_PRESSED);
                        offsetX = 2;
                        offsetY = 2;
                        break;
                }

                /* 背景 */
                GUI_SetColor(bkColor);
                GUI_FillRect(pDrawItemInfo->x0+1, pDrawItemInfo->y0+1, pDrawItemInfo->x1-1, pDrawItemInfo->y1-1);

                /* 图标 */
                GUI_DrawBitmap(pBmp, NIC_MENU_BTN_BMP_X+offsetX, NIC_MENU_BTN_BMP_Y+offsetY);

                /* 文本 */
                BUTTON_GetText(pDrawItemInfo->hWin,txtBuf,64);
                GUI_SetFont(&GUI_FontHZ16);
                GUI_SetColor(txtColor);
                GUI_SetBkColor(bkColor);
                GUI_DispStringInRect(txtBuf, (GUI_RECT*)(&NIC_MENU_TXT_RECT), GUI_TA_HCENTER|GUI_TA_VCENTER);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BITMAP: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TEXT:
                break;
        default:
                // Use the default skinning routine for processing all other commands
                return BUTTO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

        return 0;
}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就是“smartphone例子”那种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就是“smartphone例子”那种效果。

有专门的smartphone控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smartphone控件吗?

正在看代码?好像不是专门的控件。

网友B:
楼主是搞菲亚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搞菲亚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smartphone控件吗?

是用 BUTTON 做的。

网友:
我也考虑用这种效果。

网友C(2016-10-04):
楼主现在做得怎样了?也想学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做得怎样了?也想学一学。

我是在“smartphone例子”上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smartphone例子”上改的

好的,我找找,谢谢!

网友(2018-10-22):
引用 楼主:
我是在“smartphone例子”上改的

你好,smartphone 这个例子在哪里目录里面啊,我貌似没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