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texA系列和DSP 哪个跑openCV算法执行时间更短,更合...

楼主(2016-03-10):
目前项目中有视觉图像识别的需求,要能识别物体的轮廓、角度等;
打算跑openCV,不知道openCV对平台有什么要求,arm和dsp哪个更合适点?

网友A:
opencv 绝大部分运算时矩阵运算,  个人认为neon并行运算会快一些(同等级DSP)

楼主:
由于项目需求 只能用嵌入式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cv 绝大部分运算时矩阵运算,  个人认为neon并行运算会快一些(同等级DSP) ...

那就是cortex a系列占优势了

楼主:
有人做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项目需求 只能用嵌入式的解决方案

单论opencv的话,嵌入式方案最快的是不是xilinx hls?

楼主:
用verilog实现?

网友:
用verilog,学校里面搞搞项目,烧下钱可以

我还在考虑用hi3518跑opencv做人体侦测

网友:
用最新的树莓派就可以玩opencv,工具还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秒杀

你要用fpga做模式识别,匹配?呵呵

网友:
以前公司用DSP的比较多

网友:
好吧,只搞过windows的。